如何选择

楼主(2012-10-07):
小弟想买个无线路由器,不知道是150M的好,还是300M的好。望各位帮出一注意。谢谢!

网友:
很显然是 300 的那个瑟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么?150m 跟300M的都不知道那个好?

网友:
300M的好,好

网友:
那要看你修什么了饿,简单的测试信号波形  维修个笔记本手机150M足够了,要是想搞些科研一类的建议你买国外产品 200M泰克一类的要是用国产的300M感觉也不怎么好抓波困难,因为示波器内部核心设备中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就是有生产业不成熟

网友(点评):
哥们 人家说无线路由器 你看错了 不是示波器

网友:
要看你做什么用了,如果使用的房间阻隔信号,那就得用300的,他上面的数字指的是覆盖范围

网友:
呵呵,回复错了贴子,不会算我灌水吧,路由器有什么好纠结的看几台机器用,和大概距离有多远个人感觉150M和300M没什么区别就是功率上有点差别

网友A:
无线路由器 看你有什么要求。带机量少,多台电脑用不追求网络控制。你随便买个150M的吧  因为现在笔记本最多也就是150M的网卡。带机量多的话,就要买好一点的了。我的是54M的网件v9  硬改刷维盟固件  支持动态qos  web上网认证,  中继,  pp0e服务器  。无线功率调节  。多线路网络叠加。

网友(点评):
有6台笔记本,外加手机2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路由器 看你有什么要求。带机量少,多台电脑用不追求网络控制。你随便买个150M的吧  因为现在笔记本最多 ...

谢谢了哥们!

网友:
这里菜鸟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