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2-10-07):
IBM R52独显.pdf
IBM R52开始故障是通电大短路,拆机一开桥供电 烧了,修好后。上电触发点亮。用了一下午好好的。快下班了关机重启就不显示了。 开机电流到1.37A 左右。 于是又拆机一看 CARD BUS PCI4510中间糊了。通电手摸烫手。卸下此芯片。开机瞬间待机电流0.06瞬间掉到0.01。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此芯片为什么卸掉会掉电。
芯片

网友:
感觉像是有别的地方短路

网友:
测过没有短路地方,上回芯片电流还是1.3几安。

网友:
我看了下图,PCI4510应该是一个1394芯片,就是外接插口 控制,按理来说拆下他不会掉电,你还是看看周围电路是否还有短路,比如是桥供电 3v5v对地阻值也查下,多数是1394芯片烧坏了把供电也烧了,对地短路了才会掉电或大电流。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小件性能不良

网友:
记得有些供电芯片拆了是不能上电的,上了就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