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10-07):
今天遇到一奇怪的问题,IBM  R61I可以开机,开机屏背景是绿色的,屏上英文码都显示,换屏故障依旧,请各路高手提点意见,拜托了!!!!!!!

网友:
显卡是英伟达G86-740-A2  各位高手会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感觉多数是屏线问题,是不是接触不好啊,拆开从新插下注意看看有没有弯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