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1909wb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10-07):
如题。这个机器电源板坏了。更换元件后。开机发现插上电源就白屏。按开关键后就能出现图像。那位兄弟知道这个怎么弄。。说一下。谢了!!

网友:
ON信号线不正常 你没开时 还有3V 你查下

网友:
白屏基本是平供电没有,但你说案开关键又有,只能说明时序出问题了,或者说是程序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