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不接信号

楼主(2012-10-07):
一台三星943NW显示器 开机检测信号线   但插上信号线没有反应   从网上下载的MCU程序好像刷不上   我用的是EP1123编程器   选25系列刷写   进去后点IC    ID 检测不到芯片 是不是MCU坏了还是方法不对  没法刷    我也不知道下载的MCU程序对不对    方案是  SE717M-LF+MX25L1005+S24CS08   板号:BN41-00877A   生产日期:2008.06.30    谁有这样程序给传一份     还有用EP1123编程器刷写MX25L   方法     谢谢!

网友:
这东西就不能用ISP刷了,把25芯片焊下来搞到编程器刷,不知道你那个支不支持

我们都是用编程器刷

网友:
用编程器刷就好了,但是你的确保驱动板本身没有问题,不建议一开始就刷BIOS先看看是不是硬件那导致的

网友:
先确保VGA接口无问题的情况下,才可以刷MUC程序的

网友:
老大,你先看看VGA接口附近的有两个六个脚的贴片有没有短路,那是个保护电路,短路的话没有这个件的话直接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