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53U 触发不良

楼主(2012-10-07):
华硕 Z53U
笔记本
问题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一次触发了之后90%都可以触发 不触发时3V5V都没有 带电测电压时 不定什么时候又能触发 3 5V芯片是PS51020 有没有高手修过这种问题
笔记本

网友:
PS51020 周边电路

网友:
华硕怎么这样的问题这么多,,

网友:
待机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只能多试几次,看看触发与不触发时,待时是否都正常。还是不正常,再看该修待机还是触发

网友:
能触发的时待机 3 5V 都有 不能触发时没有3 5V 有时用表量这量这 3 5V 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