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10-07):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733Z的机器进过水,在别的地方有修过,拆开看这个芯片掉了个脚 ,看不出型号,请问一下这个型号是什么型号

网友:
传不了图纸,给你截个图自己对吧

网友:
没有上传次数了 ,没资格发链接,我QQ34515030 在我相册里  自己看

网友:
看看管理员发的 电路再说

网友A:
8207应该是CP=,不是0H=,官方的marking手册是不会错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换件换错了。

网友A:
麻烦楼主提供一下板号和元件号位置吧,还是以厂家图纸为准,MARKING手册是确实显示是RT9198,但9198似乎不是这么多脚的元件。

网友:
拿IC叫商家比对给你拿个……。或是看图纸上的,

网友:
要不行,等明天能传附件了,我传个图纸上来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提供一下板号和元件号位置吧,还是以厂家图纸为准,MARKING手册是确实显示是RT9198,但9198似乎不是 ...

好象是PU1吧,板本号是DA0ZQ5MB6D0 IC是24脚的
这个IC好象是控制给内存跟硬盘供电的I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PU1吧,板本号是DA0ZQ5MB6D0 IC是24脚的
这个IC好象是控制给内存跟硬盘供电的IC

确实是RT8207A,应该是手册有问题,或是上家换错了零件。

网友:
下图纸查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207应该是CP=,不是0H=,官方的marking手册是不会错的。

应是是DH=CP吧,不是0H

网友D:
应该是个待机电源管理芯片,用51125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RT8207A,应该是手册有问题,或是上家换错了零件。

看图纸上好象是这个但这块板子上有二组输出,图纸上只有一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个待机电源管理芯片,用51125可以

这个不是,3V,5V的芯片,3V.5V有,开机到0.4A就掉电现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是是DH=CP吧,不是0H

DH=是RT9193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853-1-1.html
建议楼主看看心在飞翔管理员的这个帖子

网友:
飞翔管理员人真好。

网友:
去找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下载个电路图,上面就有芯片的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