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不触发

楼主(2012-10-07):
接一台惠普CQ61机器,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有待机3V,5V电压 开关有电压,按开关测电压也跳变,。这个事广达代工的主板,我是新手不怎么会搞,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有哪位好心人给我指导一下吧,广达代工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像这种有待机不开机的,从哪里下手?
我还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电源口哪里的灯亮一会就灭掉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我记的惠普CQ系列电源口哪里的灯是一直亮的、

网友:
对照图纸,看下EC有没有发出PWRBTN#  RSMRST#

网友:
测量下开关,看看晶振

网友:
不知道广达的时序是吧?有时间发帖等人回答不如在上面的搜索栏里输入“广达时序”搜一下。

立竿见影的,遇到问题先自救再寻求帮助。
相信论坛里广达的时序有一大堆,很多人都发过的。

网友:
CQ61不触发  最好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