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M滤波电容烧毁修复一例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2-10-07):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E290M笔记本,开机大电流,同行已经拆机,发现PC173已经烧毁,补了一个电容上去,不短路了,待机电流0.024,不触发。拿过来我进行了简单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发现,隔离管输出端没有电,没有待机3V,5V。于是针对自己所学,对隔离管的开启条件进行查找,P沟道管需要控制脚有低电平才能开启,PQ58的控制脚受控于PQ61,PQ61导通后,把G脚电压拉低,隔离管就导通了,输出才会有电压,而PQ61导通条件是有ACOK信号,这个主板ACOK信号没有,所以隔离管不能输出,继续查找ACOK来源,ACOK通过ACIN经过上拉电阻PR96上拉后得到,而ACIN此时电压很低,只有2.1V左右,于是检查电压低的原因,ACIN通过VA经电阻PR81和PR82分压得到,VA有正常电压19V左右,排除其他原件后,通过代换发现PR82有问题(曾经拆过过PR82,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是正常的,所以开始没有怀疑,这点请大家在维修的时候注意,有时候电子元件并不是测量阻值正常就会工作的,有时需要替换才能确定问题),把PR82替换后,ACIN正常了,大概在2.8V左右,但还是不能触发,发现ACOK电压还是没有,通过测量发现,ACIN到PR96和PR95的连线断了,从ACIN飞线到PR96,到此,问题排除,可以亮机了,交给了同行,但同行拿回去之后,发现还是不能开机,我心里想,不会这么不幸吧,刚修完,脸上的胜利笑容还没有完全退却的时候,机器就坏了,拿回来又测试,上电后,可以开机,奇怪了,拿到同行那就不能开机,马上判断是充电器坏了,同行说,用稳压电源也不能开机,我说,你们稳压电源也坏了吧,哈哈,同行也晕了,在我那能开机,回去就不能开机,说不清楚了,通过简单对比发现,我在试机的时候,把电压调到了20V,而同行调到19V,而原机充电器也是19V,新问题出现了,用原来充电器不能开机,同行没办法只好又送一个20V的充电器给客户,至此,这个维修结束。也留下一个疑问,为什么修完后19V不能开机,必须要19.5V以上才能开机。我虽然开了一年的维修店但原来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分析电路图解决的,但这次顺利解决了,对于高手来说,这只是个小问题,而对于是这样年龄大,但手新的人来说,能修好这样的问题是相当高兴的,说明技术有所提高,同时也说明无论是与师傅学还是在论坛学都会有所提高的,在些也感谢论坛有那么多有价值的帖子,和有那么多热心的朋友回复大家提出的问题。板是修好了,有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导。希望大家一起提高技术!!

网友:
都搞到充放是芯片去了

网友:
汗,3V  5V是系统......

网友A:
电路没修好啊。
最少 那个欠压没解决啊。你看 那个acin 必须大于 2.048 才被视为适配器插入。但正常 18.5V 输入的情况下 就有 2.4V左右。也就是说。这电路 17.5V以上都可以正常工作。楼主只完成了一半。 这机器必定会返修。因为那电阻阻止会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修好啊。
最少 那个欠压没解决啊。你看 那个acin 必须大于 2.048 才被视为适配器插入。但正常 18.5V ...

谢谢这位朋友的提示,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需要比原来电压大的输入电压了,因为我没有按原来的下拉电阻阻值代换,我只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差不多的代换上去了,因为那个电阻不太好找,所以导致ACIN的电压需要比原来的输入电压要大一点。谢谢。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B:
ACIN到PR96和PR95的连线断了?ACIN是指充电芯片的ACIN
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到PR96和PR95的连线断了?ACIN是指充电芯片的ACIN
脚吗

聪明,猜对了。

网友:
这图纸简直就是我现在头疼着410M的图纸一样,没楼主这么幸运,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