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A_PGS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2-10-07):
T60 的机器 开机0.45掉电  查电路 发现B_PGS没有 !产生B_PGS的条件是5M_ON ,3M_ON,3B_ON ,A_PGS,VCC5B,VCC3B,都为高电平 挨个检测 ,发现A_PGS 一直为低,看图纸有3个信号 跟它有关 一个是3A_ON  一个是VCC3A  还有一个3A_DRV,是不是还有别的信号我没有查到? 把49PIN  A_PGS翘起一样没有电压 请高手指点,给些思路

网友:
下面给上个图片

网友:
APGS翘起来以后,引脚上有阻值吗

网友:
引脚有阻值608  焊盘上是没有阻值的  看图纸APGS出来接到R602,一个2.2K的电阻上  图纸写着NO_ASM  应该是没有上料!芯片本身已经换过情况一样

网友:
顶到第一位去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