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 setting wro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down.

楼主(2012-10-07):
开机进不了bios,就提示这个英文
coms setting wro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down after 15s
好像意思是说USB那里有问题15秒后关机
怎么解决
已经放电了没用

网友:
USB设备检测到过流状态
看看USB插口又没坏····还有主板的插头是不是挨在一起了···

网友:
查 USB_OC#这信号。。。有好几组慢慢查查吧

网友:
你把机箱前置USB那个拔了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就是机箱前置USB有问题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
我来看看  让我猜猜是不是华硕板,如果是  我基本都秒杀。就是PS2‘USB跳线接触不好,位置我就不说了。

网友A:
不是什么进不了BIOS 而是你没有注意观察,你要是用PS2的键盘,开机的时候灯都不会亮。是吧?

网友:
LZ还没有回答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华硕的865板子,USB旁边加上个跳线好了

怎么加跳线?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
希望大家都注意下 老鸟就不说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跳线?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就是主板插前置USB的七跟针那个位置旁边有三根针,跳线插上上面的两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进不了BIOS 而是你没有注意观察,你要是用PS2的键盘,开机的时候灯都不会亮。是吧?

还是你牛逼  学习了

网友:
检查USB供电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