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接外置有显示,但接屏没显示,且报警8声、报 ...
DELL N4030接外置有显示,但接屏没显示,且报警8声、报,请问各位大侠点解???

楼主(2012-10-07):
DELL N4030接外置有显示,但接屏没显示,且报警8声报完8声又报、又报,请问各位大侠点解???
集成北桥 加了几次温都是一样的故障 只差没换北桥。。。。。???????
补充内容 (2012-10-9 13:12):
屏是好的 屏线也是好的,在别的机上试过没问题
DELL
同意楼主:
5.0
三月主板王尹
同意楼主:
报告称

网友:
应该换个新的北桥

网友:
取下重值,不行的话就要换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以为遇到过另外一款戴尔的,也是外接显示器有显示,不过建议楼主先排除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cpu吧,很有可能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的和你的一样,期待

网友(2012-11-22):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独显的 换了显卡也不行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屏和屏线是好的?什么方法

网友:
那下屏接口的EDID信号 有没有读取屏的波形

网友:
我重新插了下屏排线就好了 我发现不管是外接还是内屏 只要有一个就不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