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划伤除了送修还有什么办法能修复么

楼主(2012-10-07):
划的不是很深,拍照渣技术,见谅,貌似涂牙膏没用
有什么东西能修复么????除了送修还有办法拯救么

网友:
那个屏膜也是可以换的啊

网友:
或者给他贴一个膜 哈哈 这个不太好办 怕客户不同意

网友:
唯一完美 解决的办法 也就只有重新换膜了

网友:
划成这了都,贴膜怎么贴也能看出来,涂牙膏只鞥解决浅划痕

网友:
不知道用汽车抛光能不能解决,

网友:
凑合用吧,没必要遮掩的,弄不掉

网友:
换模是个出路

网友:
换偏光膜吧,偏光膜又不贵,只是需要在低尘环境下进行

网友:
弄点灰土擦擦看看,弄得脏点。

网友:
用电磨抛光吧,手法纯熟的可以看不出来的.膜就一定要换的了

网友:
追求完美的话,只能换膜,不过估计你自己搞不定,如果要发别的地方搞的话,估计也不划算,运费就不得了,重啊

网友:
如果就在偏光膜上,就换个膜就行了,不过不好换哦!

网友:
用液晶屏清洁剂清洁一下应该会好一点,然后看客户能否接受,不行的话,只能是换膜,由于我们很少换偏光膜,估计有难度。

网友:
不就一点点划痕嘛 和客户坦白说 【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换吧,几块钱一张膜
自己换的话就是麻烦点,可能会有气泡
在广州的话,给他们换也就二三十块

网友:
只能换屏莫了没好办法就怕你换不好屏费了

网友:
不换膜貌似就没办法了。

网友:
换膜吧,好像是叫偏光膜,不是很贵的,只要自己会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