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2-10-08):
         这是本人对仁宝点火回路的理解,往高手指点一二。

VIN是适配器经电感产生的。也就是适配器电压。

VIN经二极管PD4然后通过电阻分流产生VS,VS通过PQ4里面自带的二极管导通(无论PQ4的G级的电压时多少,PQ4都会导通)产生CHGRTCP,CHGRTCP通过三端稳压器产生3.3V的RTCVREF。

     RTCVREF分两路:一路给南桥的实时时钟供电(RTCVCC).
                                另一路作为电压比较器的比较电压

VIN通过电阻分压产生3.6V左右的电压给PU1A的同相输入端。3.3V的RTCVREF输入PU1A的反相输入端。同相大于反向,所以PU1A的1脚输出高电平;VS经过两电阻分压,再经过PD3稳压,把电压钳制在3.3V高电位,产生ACIN,PACIN

ACIN给I/O和南桥,表示已经检测到适配器
PACIN是控制保护隔离打开
这是仁宝点火回路的预供电电路:
         VIN过PD2经4个电阻分流到达PQ1的3脚。ACOFF为保护隔离关闭信号,和ACIN相反,所以此时的ACOFF为低电平,所以PQ2不能导通。VIN经过PR8到PQ3的2脚,通过PQ3的内部自带电阻分压,使PQ3导通。VIN经电阻PR9,PR14分压,得到一个9.5V的电压供给PQ1的二脚,使PQ1导通。VIN通过PQ1到公共点B+。         B+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9.5V的电压给PU1B的5脚,由于PR32没用料,所以3.3V的RTCVREF直接通过PR30到达PU1B的6脚。同相大于反相,所以7脚输出高电位。经过VL上拉,使PD6截止。
         要使PU1B的5脚大于6脚PQ5必须截止,所以PQ2的2脚要为低电平。B+电压有了,那么3v,5v待机电压也有了,+5VALWP到PQ6的2脚,使PQ6导通,PACIN过电阻PR31后被拉低,所以PQ5截止。
        如果B+有短路(直接短路和后继短路都会拉低B+的电压)使PU1B的同相小于反相,PU1B的7脚为低电平,导通PD6拉低ACON和MAINPWON.使PQ18截止,保护隔离无法打开。

   PACIN,ACIN为高电平,ACOFF为低电平(让PQ20截止),导通PQ18和PQ16。VIN利用PQ9内部自带的二极管(二极管正向导通)到P2(导通前18.3V左右,导通后变成19v) 。PQ18导通,PR60的2脚接地,P2通过PR53,PR60分压导通PQ9,PQ10使VIN过取样电阻到达公共点B+。PQ16导通使PQ13的2脚变成0,PQ13截止。PQ12的2脚持续高电位(PQ9的S极经过PQ12自带电阻过来的)使PQ12截止。如果PQ12导通,那么PQ9,PQ10两个MOS管的G极和S极短路。GS之间不存在压差,所以PQ9,PQ10的GS极都是18.3V,PQ10无法导通。

网友:
这分析不算什么  关键是某个元件坏了  会造成什么故障你要分析出来~ 逆推

这个推来推去熟练了,对于故障排除更容易吧。
元件坏了导致的故障。很难说清楚的。

网友:
51_on#  没被拉低时   只是电压过去了  但流过的电流非常的小 .   真正的导通就是这个管子完全导通  让大电流  流过去.         为什么仁宝有个   预供电电路   就是用的 等电压   小电流 来测试电路有没有短路(公共点),如果是大电流的话,不开机的话 就直接烧后面的元件了

网友A:
"VIN经二极管PD4然后通过电阻分流产生VS,VS通过PQ4里面自带的二极管导通(无论PQ4的G级的电压时多少,PQ4都会导通)产生CHGRTCP,CHGRTCP通过三端稳压器产生3.3V的RTCVREF."    导通了是不假,但是有电压无电流的,后级负载使用的是电流,不是电压,还是没有真正的导通。。。。

网友:
是啊, 三极管没有导通之前产生的电压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保护隔离听说是送钱的木

网友:
分析的很好了!PACIN和ACON这2个信号不能被拉低,拉低就不会过保护了

网友B:
不太认同LZ的这句话: 无论PQ4的G级的电压时多少,PQ4都会导通)
不然加个51_ON#这个信号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IN经二极管PD4然后通过电阻分流产生VS,VS通过PQ4里面自带的二极管导通(无论PQ4的G级的电压时多少,PQ4都 ...

那怎样才算真正导通呢?是不是51_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认同LZ的这句话: 无论PQ4的G级的电压时多少,PQ4都会导通)
不然加个51_ON#这个信号干什么?

这个信号我个人理解是到接开关的那个双二极管的  PQ4的控制信号是经过电阻分压的

网友D:
VS通过PQ4里面自带的二极管导通(无论PQ4的G级的电压时多少,PQ4都会导通)产生CHGRTCP,CHGRTCP通过三端稳压器产生3.3V的RTCVREF。
那要pq4干什么 直接用二极管不就行了吗   请教了  希望回复

网友:
pq4里二极管是保护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通过PQ4里面自带的二极管导通(无论PQ4的G级的电压时多少,PQ4都会导通)产生CHGRTCP,CHGRTCP通过三端稳 ...

如果用二极管的话,电池供电就没有办法到达VS,

网友E:
用适配器的时候PQ4作用不太,但是ECON依然要发出拉低51ON#,PQ4在用电池的时候才起到主角角色吧,也是为用电池的时候所设计的电路,一方面用电池待机未触发的时候PQ4能够截止电压(可以省电),(电池待机时开关排针是用51ON#这一路提供电压)当按下开关后,电池电压便可以过去产生VS电压,也就是说PQ4有了导通条件,此时VS电压会打开待机芯片SHDN,然后产生3V5V待机电压,EC有待机电压后输出ECON,继而导通一个管子使51ON#拉低使其保持低电平,VS电压便一直产生。粗略短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适配器的时候PQ4作用不太,但是ECON依然要发出拉低51ON#,PQ4在用电池的时候才起到主角角色吧,也是为用电 ...

51ON#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个信号吗 谢谢了

网友:
对我们来说,分析的很到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51ON#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个信号吗 谢谢了

        51_ON#的电压为17.6V左右。第一张图上可以看出:VIN是19V,过两个二极管,减去1.4V左右的电压,所以还有17.6v左右的电压。
        第二张图:按开关键后产生ON/OFF#给EC,EC发出EC_ON导通PQ27,拉低51_ON#,所以开关只乘下D12的2脚3.3v的电压,所以1脚就只有3.3v了。
    所以开机键在开机前是17.6v左右,开机后变成了3.3v

网友G:
如果B+对地不短,而电压被拉为5点几伏,是否说明后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B+对地不短,而电压被拉为5点几伏,是否说明后继短路?

是公共点的电压吗,你也一断开精密取样电阻PR51测量,一般是后继短路。

网友:
哦 谢谢你 明白了 这俩个电压都是 开机键上的电压 而不是51on的电压

网友H:
在哪学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哪学的呀

网上,百度+论坛

网友H:
这样也能学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也能学这么好

这要看你自己了,最好在找个动手的地方,多看,多动,多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样才算真正导通呢?是不是51_ON#

51_on#  没被拉低时   只是电压过去了  但流过的电流非常的小 .   真正的导通就是这个管子完全导通  让大电流  流过去.         为什么仁宝有个   预供电电路   就是用的 等电压   小电流 来测试电路有没有短路(公共点),如果是大电流的话,不开机的话 就直接烧后面的元件了

网友:
没过隔离保护之前的B+电压计算错误.9.5V的电压要怎么才能降至3.3V啊?!!!!!注意那个并联的电阻.预检测时B+分到的电压只有不到3.8V的电压,如果后面有短路,肯定拉到比3.3VVCCREF低,造成隔离保护不过.R27和R28并联和才和R19分压,具体多少V???

网友:
我对这个电路最不熟悉 今天看了懂了很多 谢了 楼主

网友:
楼主分析得太到位了,佩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C:
51_ON#的电压为17.6V左右。第一张图上可以看出:VIN是19V,过两个二极管,减去 ...

   理解的果然透彻,本来一头雾水的,经你讲解,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可以告诉我你的QQ么,想认识认识,日后好向您请教!

网友:
这分析也不错啊  要是我就分析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理解的果然透彻,本来一头雾水的,经你讲解,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可以告诉我你的QQ么,想认识认识,日 ...

2232224665   我也是刚刚才学的,我们互相学习

网友(2012-11-14):
学习了高手啊,偶正在学习,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去看,收获甚多,谢谢了

网友J:
你只说ac0ff不能有电亚?有了怎么办?后继有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只说ac0ff不能有电亚?有了怎么办?后继有短路吗?

这个信号时来自EC你查查之间的电路有没有短路,EC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看得脑子晕乎乎的!

网友K:
请教一下楼主,PQ1是P沟道的管子,还是N沟道的管子呀,如果是P沟道的话,控制极G 9.5V不能使管子导通吧

网友:
仁火这玩意太多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楼主,PQ1是P沟道的管子,还是N沟道的管子呀,如果是P沟道的话,控制极G 9.5V不能使管子导通吧

哦,对不起,你的问题我现在不能给你满意的答案,因为它让我产生了新的疑问,我现在只能告诉你:mos管的导通并不是只依靠(p沟道的低电平导通,n沟道的高电平导通),mos管的导通其实要看g,s两脚之间的电压来控制导通的(p沟道Ug<Us,n沟道Ug>Us)

网友:
真正的技术贴!

网友:
楼主,我怎么看不出来RTCVREF分两路,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CHGRTC分两路:一路给南桥的实时时钟供电(RTCVCC),另一路作为比较器的比较电压吧.

网友:
看明白了,楼主,不好意思!

网友:
哦。分析到位对新手有用。

网友(2014-06-10):
这个好,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我的联想G460 51_ON#的电压为0V,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回事?

网友:
bucuo  不错   受益匪浅

网友:
写的不错,一看就知道是有基础的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

网友:
LZ分析的不错,如果仁宝的保护隔离理解OK了。其他就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