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2-10-07):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的笔记本,问题是暗屏,拆开机子,测高压条主供电19V正常,信号NO,和ADJ亮度调整脚,正常工作3.3V来自IO或者显卡的电压,一测,它们两个,发现原来都不正常,由于当时太忙了,但是脑海里第一反应,知道怎样解决,从屏供电上面的3.3V飞一个电压下来,结果还是暗屏,然后我再想了一下,是不是高压条还有问题,再弄一个通用的高压条上去,奇迹发生了,显示正常了。

网友:
OK是必须的。

网友:
万一是灯管不良呢

网友:
你这完全是搞笑吧?连基本的思路都不对还秒杀?自己编的吧?暗屏是你这个思路吗?????

网友:
我用点屏的高压条,点过灯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