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路由的问题吗?

楼主(2012-10-07):
有线通的网络(有线电缆那种)自动分配IP,使用是磊科NW604 150M无线路由器,设置好了,客户第二天开机就有线那台机器就无法获得IP,上不了网,无线的那台可以,我就把有线网卡的驱动删除掉,扫描一下驱动就可以了,就可以上网了,第三天客户说又上不了网,去了一看,可以获得Ip(有线),进路由也可以获的IP,就是上不了网,怪了,路由外网也可以获得动态的IP,就是上不了,自己就制定了DNS(路由的),就可以了,现在不明白,为什么可以能上网了一天就没有问题,但是不可以隔天啊, 在网上有的说是这款路由对有线通的支持的不好,如果明天欢迎问题我就换路由在看看,看看大家有遇见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过像这种问题还是挺麻烦的,换一个路由吧!

网友:
你没有带台笔记本去测试下吗?上门查路由器最好带台电脑,这会很方便。
如果在无线正常情况下,再用笔记本接有线接口(一定要关闭无线网卡)可以上网,那么路由器是正常的。你查网线就行了。
如果无线和有线均不正常那么是路由器。
如果你换了路由器也是一样的故障,那么是进路由的主线有问题,你查这方面。

网友:
不应该是路由问题,有可能是他网络供应商问题

网友:
偶也没遇到过。我们这里好像没有有线通

网友:
换一个路由吧

网友:
在路由里加上DNS就搞定了,2.3天了,客户没有打电话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