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维修经历-莫笑

楼主(2012-10-07):
刚刚学习完笔记本维修,刚好我的本本花屏了,于是就亲自动手修起来。我的本本是三星R65,现在的故障是花屏,而在没花屏之前经常死机(风扇不转,温度太高,保护。)
先外接一显示器,还是花屏,证明不是屏的问题,根据所学的,显卡虚焊的可能性非常大。拆机,加焊显卡OK。
因为风扇老不转,决定改常转,找到图纸风扇部分,风扇有一P5V供电,地线接一场管的D极,场管的S极接地,EC发出的开启信号接场管的G极,我想直接短接场管的S和D极,这样达到风扇常转的目的,经询问老师,老师认为那样不好,建议我从主板上取下那个场管,然后把场管D极的1,2脚接地。照办,开始用风枪吹那个场管,干吹也不下,却闻到一股糊味,停下一看,因为风扇离他太近,风枪把风扇的外壳烤了一个疤,取下风扇继续吹芯片,好容易取下,再一看,吓了一跳:主板被我吹糊了,更要命的是焊点也从主板上掉下来了,赶紧问老师,老师看都没看,问了一下说问题不大,让我从L601那个电感的一端飞根线接地(很是佩服老师的胸有成竹)
这回飞线可要万分小心了,紧张的拿烙铁的手都抖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点都不夸张),总算搞定了。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不知通电后会不会没反应,因为主板被我吹糊了,细铜丝线都露出来了。莫笑,下手真的没经验。怀着忐忑的心情通电,开机,呀!风扇转了!接着蓝屏之后出LOUGO,进系统,一切OK了!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新手的经验需要慢慢积累,但用户昂贵的本本最好就别下手了,像我这样万一给整残了,麻烦就大了。还是平常多看多练吧。希望早一天能成为像老师那样的高手,熟然于心,手到“病”除,于谈笑间让故障烟飞云散。

网友:
加油。焊接工艺得先加强。主板烧糊了没关系。但是不能去捣烧糊的位置。最好用绿油保护一下会更好!刚弄这一行的时候,背面的绝缘贴经常被我弄融化了!!!

网友:
你这不是学完了吧?貌似是刚学的吧?

网友:
楼主,落铁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加油。焊接工艺得先加强。主板烧糊了没关系。但是不能去捣烧糊的位置。最好用绿油保护一下会更好!刚弄这一行的时候,背面的绝缘贴经常被我弄融化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424-1-1.html
谢谢指点,更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
我总结的经验就是别加焊,也别改长转,没多大用处,唯一解决的方案就是换芯片,虽说成本高些但好用。

网友:
三星通病吗?

网友:
我总想成为老师级的人物,可惜技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