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谁知道这个板是哪上面用的

楼主(2012-10-07):
今天弄了一块板,看着不是太老,哪位师傅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象是电梯主控板。

网友:
应该不是电梯主控板,上面有步进电机驱动集成块。电梯主控不用这个东西。倒是更像复印机或者打印机主控板!没见过!猜了一下!

网友:
好像是医院血分析仪上的

网友:
大家各显神通啊,我也猜不出什么板,等LZ正解吧

网友:
不用等我给正解'我是真的不知道'一堆乱板翻出这么一块

网友:
貌似功能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应该是复印机或打印机里面的板子

网友:
lz看板号 网上一般搜出来吧

网友:
可能麻将机吧

网友:
还真的没有见过这个板子

网友:
可惜看不见图,要不我可以帮着参考参考

网友:
根据系统的分析,1.楼主是干笔记本维修的吧,
                2.楼主的料板是从二手市场淘的吧,
                3.看你传的的图片,看上面的原件多,接口多,还有一个报警器,
初步结论:为某服务器的转程系统版。

网友:
以前修打印机的时候有板子和这个很像,我想可能是打印机上的,不知道楼主这板子哪里来的啊

网友:
挖机主板? 很像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epson-s3 投影仪的主板

网友:
要修这个板才真是头大哦

网友:
查一下几个主要芯片的资料    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还没有权限看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点象钩机的主板

网友:
不知道呀,楼主解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