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卡故障

楼主(2012-10-07):
有一显卡,是昂达 HD4860 512mb 神戈版
本来正常使用,因为看到风扇的灰尘多,就拆下来清理灰尘,清理完后再安装上去就开不了机了
后来确定是显卡的故障,把显卡拿到另一台带集显的主机上去试,发现主板正常启动的速度比平时慢
过了15秒左右后才听到滴的一声,主机正常启动了,但是连接4860的显示器没显示,把显示器连接到集成显卡上,显示正常。
重启一次电脑,又没显示了,把显示器再连接到4860上,居然有显示了哦,真奇怪???
我又重启一次 ,4860都是能正常工作了,我试下关机后再开机,4860还是能正常显示
不过,当我吧电脑主机电源拔了,再把4860拔出来,再安装一次,4860又不正常工作了
  我又把4860拿到另一台不带集显的主机上试下,主机不能启动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故障啊????
好奇怪哦

网友:
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很明显接触不良啊,我没见过清辉把显卡清坏的

网友:
清洁下插口。可能太脏了,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
酒精擦下金手指,可能是接触不良,还有就是你看看该上的螺丝上好了没 !

网友:
用橡皮擦把金手指擦擦就好了~

网友:
多半是芯片有点虚焊了吧

网友:
是不是 碰掉件了 又或者是螺丝的弹簧把下面的线短路了
照你所说 就只有这两个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上的散热器是否发烫吧。GPU因过热会导致速度变慢的。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故障反复 估计是芯片要烤下

网友:
嗯!1:显卡虚焊啦! 必须重新植株做BGA    2:显卡金手指有脏污! 必须用酒精或橡皮擦擦拭显卡金手指的部位即可啦!

网友:
应该是该显卡的兼容性差。多试几部机就清楚了。

网友:
清理PCI插槽 擦显卡的金手指一般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接触不良,动几下就会死机,重新插好故障解决1

网友:
你摸下散热器,看烫手不?要是温度低了,基本是你没有安装好散热器。
清理后开机不正常,常见的有:散热器安装不到位;金手指或插槽有污垢;静电击穿(偶尔有)。

网友:
进来学习下 哪位大侠说到点上了??

网友:
用橡皮清理一下吧,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3-01-11):
不知道就再仔细清理一次

网友:
显卡虚汗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会是BIOS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关机了,你马上拆下的显卡,那肯定就是显卡虚焊了,AMD的主板刚关机就换风扇什么的,动作太大了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有结果告诉下

网友:
先查查你的两个主板是不是都没问题,换个好的显卡分别试试两个主板显卡插槽是不是接触没问题。如果主板都没问题,是否是显卡金手指接触的问题。

网友(2013-06-22):
独显的问题时有时会出现开机检测独显不到时等待一会就能自动跳到集显完跑码开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