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LED背光熟悉吗?废旧LED背光总承实用改制一例:显微镜光源制作,PWM可调.

楼主(2012-10-07):
本来准备发在数码之家,不过对那边不熟悉,这里首发吧.
这里是维修论坛,权当大家都熟悉LED背光开启及调整原理.所以不再详细论述.

材料:14.1闪屏门拆机背LED背光条,联想/广达LS-4216P背光驱动条,555时基集成,贴片电阻2个;电容和二极管各1个,电插脚电位器1个,液晶电源插头.
因为制作分二次,第一次只制作背光,无调光.第二次制作背光电路.所以图片有点乱.

第一次:
首先主角上场:ls-4216p+LED背光,一次测试点亮,12V供电,电流 0.321A

在镜头的安装方法

基本没改动

驱动板安装方法

亮度非常好

第二次:
首先利用贴片元件,制作一个小型电路:这张图相机出错,下面补一张搞好后拍的.

利用原来的插头,这样制作出来的调光电路最美观和细小.

然后就是安装放置和固定

测试和感受篇:当然,制作好电路后要详细测试的,放置在最后上图
安装前连接示波器到555的3脚输出端.

首先测试了最小亮度,效果不错,0.028A,这个PWM控制的是电流

最小亮度,是一个尖峰脉冲

中等亮度0.188A,
因为555不是专业的PWM集成,所以平顶不再水平了,不过在LED驱动IC看来,他很乐意接受

最大亮度0.324A,怪了,比还来测的还大,可能因为555使用了0.002A的电流吧
最大亮度是一个下拉的尖峰脉冲.

最后是感受:在1/4开始到最大亮度都是线性的,非常好!在1/4以下有少许非线性的情况,不过那样的亮度太暗了,基本不会用到.总体还是很适合的.

网友(点评):
没事干,去爬山头吧

网友:
经过我的观察:基地的图片是缩小了的,所以需要点击图片才能看到原始分辨率.才能看清楚图片.

网友:
这个很强大,楼主,那显微镜,看久了不会晕头

网友(点评):
使用频率高了,就习惯了,BGA肯定用他,也肯定能发现不少于十个的纸巾毛碎,这是我BGA成功率奇高的关键.换硬盘的磁头用他可以看到磁头的表面完整性.HM55等精细的BGA焊盘修补,用比头发还小的铜线,没他根本不存在可能.

网友:
我早想有一台了

网友A:
我一直想DIY个微距拍摄环形灯,自己布PCB觉得有相当难度,你这个启发了我,谢谢。

网友:
点评的兄弟提醒了我,忘记发出电原理图,现在补上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脉冲发生器,利用7脚对电容放电,3脚输出.形成梯形PWM波形

网友:
如果维修的兄弟懂得学以致用,这个LED背光用处还有很多,我就不发出来了.有时候灵感就一刹那,但将这一刹那放大和制作出来,才是乐趣

网友:
对了,这个原理图中的阻容元件的值,是PWM调光里面最佳的.直接找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DIY个微距拍摄环形灯,自己布PCB觉得有相当难度,你这个启发了我,谢谢。

有那种把LED焊在软PCB基板上的卖,当然自己做个也可以,可以用DVD或其他设备里面的软排线,确定好距离刮开一段,把LED焊在上面,排线是白色的能反光,再粘在厚一点的纸板上,量好宽度,折成环形的就行了。

网友:
bga上烤不化?

网友:
很强大   显微镜也好高端 我也想有一台

网友:
楼主NB,有那么多的先进设备!

网友:
靠接CPU针脚好呀~!维修利器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