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菊花先到,随后长枪枪出如龙。K42JR 维修

楼主(2012-10-07):
只可惜我们相见恨晚。ASUS你受苦了。
接到机器,注意了下型号(K42JR),这机器在质保呀。没发票,看了下出厂日期,2010年9月。
收到机器当天正好是10月6日。连年苦熬 苦熬岁月。 黄金几天呀。
(机器是地州的)
心想 过保几天,拿去试探下。结果XX#$#.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机器已经过保了,你的质保日期到12年9月30日。
当时很能体谅顾客心情。没把法修吧。

故障:能开,关机。电流 0.1安左右,循环跳变。
拆开再说吧,拆到一半。fuck you! 又是二修!坑爹呀。
有,还是没有啊?

测试:3,5V 内存,显卡,北桥 供电  正常,无CPU 供电,无短路。(机器有3个线圈,分别2个芯片管理,主控和,辅助IC)
观察主板:发现主板少了个3脚MOS管,和一个5教MOS管,很多被焊过的痕迹。
ASUS主板没有标识。

少了个3脚MOS管,补上。上电故障依旧。
测试:MOS管G级有阻止,初步判断辅助IC是好的。
此芯片标识也是XX=XX的,总共 16PIN 明天给大家一份 RT IC对照表。
上电测试:VDD  VDDP BOOT  2,9,13 分别5V 正常。
测试PGOOD 无电压。明显不对。

先别盲目的跑线路,先大概了解下 CPU供电的时序。
看了图纸的时序图后,知道,首先要有这个辅助IC供电,才有主供电的。
现在主板是 辅助IC供电没有,先不管理后面,先把这里修出来再说。

经过查询发现主板 PGOOD = +VTT_CPU_PWRGD
由上拉 +3VS供电。测试无供电。
+3VS 由 3VSUS 提供,经过一个MOS管,测试此管G级阻止正常,上电无电压,看图纸后 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12VSUS 明显主板不会有12V IC。ASUS华硕的基本都是 自举升压完成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之前有发过类似故障,在这里提醒下各位 维友,ASUS的升压很容易坏!当时也是大意没有想到。

这就是升压电路,二极管和电容。
测试发现”PD8101“ 下双二极管损坏。换了个,测试12V 有了。老牛B了

怀着牛B兴奋的心情上电了,故障依旧。这没道理呀?
然后发现旁边有个5脚芯片被去掉了。 看图纸(ASUS没标识,要和点位一起看)
是个MOS管

找个1脚接地 的5脚 MOS管换上。

因为机器装的有点急。 就没主板照片了。
总结:坑老子的人这么多,你算老几?

鲁大师 是从顾客的安装目录找到的。 所以日期有问题。

修好机器习惯的寻找 Media文件夹。

补充内容 (2012-10-9 10:16):
诺克萨斯。哈哈。 是个菜鸟。

网友:
修好机器习惯的寻找 Media文件夹。。。。。。。。。。。这个亮了

网友:
小龙维修 讲述了大部分维修的动作
修好机器习惯的寻找 Media文件夹。哈
一般修完习惯把文件夹的隐藏属性给去掉,然后直接找隐藏Media,淘到不少宝啊~~~

网友:
再次说下,主板壳子是K42JR  拆开主板的板号是K42JE

网友:
楼主厉害 我记得K42J是I3的啊怎么是P系列的啊

网友:
这主板可以上I3  也有p6100 和p6200 ,说不定楼主不是2修,是3修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media 找快播电影吧,哈哈

网友:
我不会告诉LZ鲁大娘有截屏功能。

网友:
同学老坏了。

网友:
贱贱老牛b了 我也有这习惯 任他藏多深 都翻它出来 图纸点位 哪里找来的

网友(点评):
要么QQ上我发给你。呵呵

网友:
media 里面 市有不少好东西

网友:
RT芯片代码查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1962   [资料] cl=cd dj=CC等 发个RT芯片代码查询表
我见有人发了。

网友:
哈哈,通路人啊!不过我就么这么牛B 了

网友:
以后得把media文件夹藏得再深点了..

网友:
无意中发现过

网友:
最后一个电路图LZ怎么会认为他是MOS管呢?NPN+PNP=MOS??

网友(点评):
哈哈 维修到最后了 就没看了撒。大概看一眼,直接找芯片了。

网友(点评):
只是一个带内阻的三极管,做开关使用,没用这两个复合三极管做开关可以改电路。

网友:
{:4_115

网友:
相信寻找media是很多同仁的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