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请教三星I9100 进水维修

楼主(2012-10-07):
客户一台I9100 进水后(进水面积不大,应该就是雨天打电话,从耳机接口进了一小部分)  换了贴片保险后能开机了,就是CPU有点烫 ,而且显示屏 有时能点亮,也正常,有时候,屏会闪,一闪一闪的,有时又是背光不亮 可以看得到屏上有图像,只是太暗!有时按侧面开关键,能正常启动手机,声音也听得见,触摸键亮!就是屏不会显示,这时按开机键,运气好的话,屏会亮!! 然后屏保时间到自动熄灭后,就很难再点亮,使力按开机键,有时就能亮!!反复如此!

不知道怎么入手,还请有经验的师傅们指导一下!!

经验不足,我的理解的就是可能是某个电子元件,电压过高,引起CPU发烫,屏时亮时不亮 !屏应该是好的!!主板CPU这些也没有问题,能正常启动!

网友:
用酒精好好清洗板子,然后加焊CPU,等等,你所怀疑的芯片都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