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开机时间老不准按F1

楼主(2012-10-07):
电池换过了。每次开机都要按F1.设置软件关系没有用。时间也不准,是哪里的问题,在线等

网友:
时间不准换晶振看看

网友:
RTC电路查下。看过一个帖子,过一个2极管直接飞线到那个跳帽。

网友:
果断换掉时基电路的晶振,再不行查谐振电容

网友:
检查电池没?最基本的

网友(点评):
人家第一句话就是“电池刚换过”,你来灌水啊。

网友:
是时间不准还是每次都回0啊。如果是回0的话就是COMS电池没电了。
再仔细检查下COMS电池座的弹片接触是否生锈。我有一次给客户换了电池,时间还是保存不住,以为是COMS电路有问题,结果弄了半天没查出来,后来扣开电池一看,COMS电池弹片生锈了,把锈点处理后就好了。

网友:
RTC电路查下。。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电池 晶振  南桥 迅维推出的主板维修精华里面有详细描述的

虽然说得比较宏观,但基本上也逃不离了。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座的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一块这样的 后来把电池座的脚加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
确实有这个可能,几年前遇到一批SOLTEK的845板,换电池座换了好几个。

网友:
一个个相关零件换掉试试看

网友:
电池座正极接出来有一个1K的电阻,量一下电阻的漏电流,用MV档量测,OK的是(0.2~7MV),如果不正常的话,看一下连接的零件,有电容的把电容拿掉就OK了,修了好几片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过CMOS跳线冒接触不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座的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一块这样的 后来把电池座的脚加焊了下就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438-1-1.html

网友:
检查电池座,晶振,谐振电容.....

网友:
这中刚修了一个  网吧的   时间不保存   换电池坐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