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启动盘进入纯DOS下盘符是A,要输入什么命令才可以运行U盘里面的程序啊?

楼主(2012-10-08):
   求高手解答,同台电脑进windows/xp系统下U盘启动盘盘符为F盘,可是U盘启动盘进入纯DOS下输入命令 F: 回车,怎么盘符还是A呀?不明白到底要输入什么命令我才可以运行我U盘里面的程序,头都搞大了,百度了好多还是找不到可用的资料,特来请教高手指点小弟,在此 十分感谢!
         自学真苦啊! 最近在学修显卡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复啊!

网友:
看你的U盘做成启动盘是用的什么格式,一般有HDD、ZIP、FDD等,ZIP和FDD的话到了DOS下就是认成A:\
直接输入DIR命令看是否是你的U盘内容,或者换成C:\再输入DIR命令看是否你的U盘内容

网友:
因为你使用镜像启动的,不是原来的U盘dos了,最简单的方法用usbboot1.7做一个启动盘,就是c盘了。

网友:
要在dos下加载U盘驱动才分配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