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的分很有吸引力,重发HP2420卡纸维维修.添加解说.

楼主(2012-10-08):
今天又来了两台2420,卡纸和不进纸故障.
特意重拍了图片.

首先拆除外部配件,这机器拆解就是零件特别的多.需要的是耐性和细心

这里特别注意的是这根排线,直接通过了齿轮仓

看到齿轮仓了,需要维的零件就在里面

拆开齿仓,要注意弹簧和主齿别掉下来

就是这个东西问题,磁吸两个都需要处理.这个是主要的,连续进纸磁吸使用频率非常高

出现问题的是这个缓冲海绵,需要处理干净

处理主力工具,电磨

两边都要磨干净,直到光滑,别说擦干净就算了,专业维修就需要专业工具!!

复杂的拆解,同样烦人的组装

一次成功,连接打印菜单图,正常.

网友:
非常专业的维修人员,学习……我目前只能做到拆件换件

网友:
专业,正解,感谢分享。

网友:
2-5答案输入错误

网友:
确实很专业的,谢谢分享,先收藏了。

网友:
你很专业啊

网友:
那个海绵表示不解

网友:
那个海绵是换了新的吗?

网友:
几时才有这样的技术呀

网友:
那个海绵导致的吗?!! 不解呀!

网友:
修打印机应该没有笔记本那么复杂吧。

网友(2012-11-16):
楼主很好很强大啊!学习了

网友:
够专业的。,

网友:
那个东东应该是控制搓纸轮的离合器吧,故障是缓冲海绵引起离合器开合度异常,进而影响搓纸和走纸,对吗?这个帖关注度很高,所以借此向坛友发点号召,办公设备市场占有量不比本和台机少,可我感觉我们办公版块的帖都很少,真得是做办公的朋友不多吗?我想不是的。像楼主这样资深的办公维修人士我们论坛内还是不少的,我就是想搞明白是什么影响你们在这个版块活跃。提点希望吧,同志们,多出好帖,出精点。就是没有太多时间编辑,但也要抽点时间看帖回帖!可以负责任的说我基本能做到工作之余,关注我们版块的一些事务。我相信修本的牛人,客户抱台打印机过来修,咱应该照样能牛起来,让客户不知道水有多深,这是他们永远追随和认同的方向,愿我们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成长!!!

网友:
~~但也打印机个组件的结构关系比较繁琐,拆装很不顺手。我个人不太喜欢修这种东西!

网友:
楼主怎么能一下判断能问题所在啊?

网友:
可以 值得学西

网友:
新手看起来很头疼

网友(2012-12-19):
手上有一台三星的打印机,出第一张纸正常,第二张就卡住啦

网友:
佩服!要是少个10岁一定追随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