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电源不开机 电池开机正常 维修思路讲解

楼主(2012-10-08):
   今天接了一台同行拿过来的CQ40的笔记本,故障为单用电池开机正常,单用电源不能开机,同时使用检测不到电源(惠普CQ系列电源头上都有个电源指示灯)。发现灯都不亮 因为有些惠普的机器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于是乎找了个原装的适配器也不能开机。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这种机器又是仁宝代工设计的点火回路,很多做维修的不懂电路 没经过学习的人 只能拿到我们这里来了,难怪他们修不了。我们搞维修的要有明确的维修思路。拆除主板 单用电源公共点18.5V(正常)按开关不触发,同时插上电池,公共点只有10.7V(电池的电量),这种情况就是你没有检测到电源。测量我们的EC电源管理中心有没有识别到电源, 测量AC IN为高电平(高电平为电源开机,低电平为电池开机),拔掉电源头只用电池时AC IN为低电平。说明刚刚已经识别到电源,那为什么公共点只有10.7V呢?转移思路再看看隔离保护电路 查到ACOFF#这个信号为低了   为什么会为低呢   我们的EC都检测到电源了啊

查看到EC27脚确实为低了   难道是我们的EC坏了吗   仔细一看  是GPIO脚  由于BIOS是在EC下面  只有当我们BIOS里面的程序正常  GPIO才能正常工作 现在故障可以确定在BIOS里面的程序 坏了  引起EC误动作或 EC本身坏了  将我们的BIOS取下来 从网上下在了个BIOS程序资料  用我们的编程器刷进去后

刷好 效验成功后  用热吹风装回去  插上电源   发现电源头等亮了 看来成功了  单用电源开机 能触发了  电流到1.02后 有明显三次跳变  久违的LOGO出来了
  故障总结:在我们做维修一定要有明确的思路  才能准确的判断故障 有时候没有思路 凭经验会把故障扩大 这个故障只是BIOS程序坏了  引起EC误动作  导致用电源不开机    选择大于努力  专业体现价值  技术创造财富

选择大于努力 专业体现价值 技术创造财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441-1-1.html 请问这几句什么意思?广告词?
插适配器正常情况下ACOFF为低电平,ACOFF#为高电平,何来EC 27脚拉低不正常?不太明白
这个好

网友:
qun526643604 -5 请回答acoff 的信号低电平是正常的问题。

网友:
CQ40的通病就是BIOS程序坏

网友:
有思路一针见血的搞定,楼主做到了

网友:
知道BIOS容易坏,但没想到,以为是隔离保护有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思路不错啊!很清晰,一步一个脚印啊!

HWANG这哥们不至于把。连扣两个,看来你俩人品不行啊

weiyusong -5 严禁灌水
Hwa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楼下 .一个字的.....看来哥们真的很点背

Hwa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嗯。           !!!!!!

德克蓄电池 -5
thcloud -10 灌水要有点水平!

网友A:
你怎么确定就是BIOS坏,而不是EC挂了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1
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换芯片都是小到大,软件到硬件。哪个方便先试哪个,BIOS和EC你认为哪个方便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学会了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就是BIOS坏,而不是EC挂了

只有先简单的后怀疑硬件的哈..不可能上来就换EC把.BIOS正常也是EC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网友:
分析的很对 ,,首先要搞软件再搞硬件 ,先搞EC的话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学习了,思路明确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网友:
是啊,如果上来就换EC,可能故障会扩大,到时候就不好查找了

网友:
是GPIO脚怎么没看到的?不知道英文是什么意思!不过还是学到了

网友:
接了一台同型号机子不触发,在吸收经验。

网友:
学习了

花晨月夕 -2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BOIS程序坏了,不管是单用电源或者是电池都开不了机呀,怎么单用电池能开机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没有认到 电源

网友:
嗯,还碰到那种没5v的,有3v的,也是刷bios搞好的

网友:
gpio脚 是根据程序设定的

网友:
遇到几个  倒是没见过BIOS 坏得  都是BQ24751 加加焊接 就好了!

网友:
CQ40的通病就是BIOS程序坏!!!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还是比较经典的,

网友:
遇到过保护隔离出问题的,但由BIOS引起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哦,很细心,技术也不错。

网友:
还以为是隔离保护有问题呢?没想到是BIOS程序坏了,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
这款板子BIOS问题是多,但引起单电源不触发的还是头一回!

网友:
不懂GPIO是神马意思,谁能说具体说下?谢了!

网友:
cq 什么问题都有 什么情况都出现 麻木

网友:
适配器下EC 27 ACOFF为低应该正常啊,ACOFF#和ACOFF反相为高,这才不会拉低PACIN。你帖子里写EC 27脚拉低,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LZ的分析比较到位,
GPIO...

网友:
ac off 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低的呀?

网友:
楼主很强悍,不过cq40bios问题不是新手的话,一般都知道的啦

网友:
AMD的U吧。。。。。。

网友:
GPIO全名应该叫,可编程通用输入输出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LOGO是什么,因为我是初学者,所以不懂,麻烦你给我详细的讲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个问题,楼主难道你没有去检测试隔离保护吗?要我肯定是从去隔离保护的条件,一路推过去!

网友:
学习了。修机器有图纸就是 好呀 。

网友:
我修到几个了,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我是个菜鸟,问个初级的,GPIO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测试一下BIOS看看波形了

网友:
bios坏的我也碰到一次这样的现象

网友:
跟33楼同样观点,适配器下EC 27 ACOFF为低应该正常啊,ACOFF#和ACOFF反相为高,这才不会拉低PACIN。你帖子里写EC 27脚拉低,什么意思不太明白。请楼主出面讲解。

网友:
有学必加,维修经验丰富的,就应该知道HP,LENOVO都容易出BIOS问题。

网友:
要是我查到ACOFF#那一步肯定直接搞EC了.....换EC没好就没招了....

网友:
思路的确很重要

网友:
很仔细 !就是想问一下 那个GPIO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请教楼主 GPIO脚跟BIOS的关系

网友:
就是啊,应该都开不了机的啊

网友:
好贴,好技术,好人啊!

网友:
这种经典的片 值得收藏

网友:
呵呵,学习了,估计我遇到这种问题就死磕保隔那段了,多谢分享。

网友:
HP CQ40 AMD 和intrl 的通病有那些 今天返修了5台这种机器, 都是灰屏,不显示的问题 我都是做显卡 CPU插槽 , 但是都返修, 头痛啊 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的理论强悍啊

网友:
我睡上两天也没这么清晰的思路,真牛气,佩服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谢谢分享···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