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维修的几块主板

楼主(2012-10-08):
1,不知道啥牌子的SIS 的K8主板,不上电,SIS的没怎么遇过,以前修过的也忘了,照着AMD的测吧,RTC_RST,32.768,3VSB,1.2VSB,都正常,IO是8705的,不参与开机,不管他,开机排针跑线,到了南桥,那就从绿线开始跑吧,以为也是到南桥,因为跑着线想起了SIS的开机好象是,排针-南桥-绿线,结果却跑到了一个八脚的芯片atovp1,网上搜了好久没找到PDF,没芯片换,跑了下线,1#接 GND  2#是从南桥来的,应该是 PSON_IN#  6#连绿线应该 PSON_OUT#   7# 接供电把2脚和6脚用锡线连起来,顺利开机跑码

2,杂牌945,客户说点不亮,上电复位灯常亮,查只有内存供电不正常,应该要1。8V的电压只有1。14V,只有一个场管的,是通过运放LM358驱动的,桌上刚好有一个拆下来的358是好的,懒得查,先换了再说,换了后还是1。14V,还是不能偷懒吖,是通过第7脚输出的,那么5脚就是他的正相输入端,正相输入应该要1。8V,内存供电才有1。8V,测了下,也只有1。14,是3。3V经过一个75欧,一个120欧的电阻分压来的,计算了下,分压后应该是2。04V,明显电阻损坏了导致电压偏差,拆了两个电阻,75的正,120的只有40欧,很少遇到阻值变小的电阻,一般都是变大了,120的电阻找了几块板都没找到,懒得找了,直接换两个电阻,用一个100欧的跟一个150欧分压,一样是2V,换好开机跑码

3,又是一杂牌945。同行拿来的,说总烧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是6713,看周围都是焊膏就知道被换过了,MOS管也都换过,其中一组短路了,先把MOS管换上,我一般都用下管换,性能好点,然后打各上下管G极对地阻值,发现一个下管是无穷大,把电源芯片补焊下,再打值,正常了,都一样,上电,之前短路的MOS管很烫,快速的测了下G极电压,两组电压偏低,看电源芯片周围,这两组的自举电容凭空消失了,肯定同行焊的时候把它藏起来了,料板上拆了两个,换上,OK修复,

4,致铭C61,跑C1,换内存还是一样,1。8V供电正常,负载供电0。9V正常,238脚SPD无3。3V,直接从电源飞线,上电狂跑,

5,梅捷啥型号忘了,无内存供电,瞄了半天没看到PWM芯片,跑了下线,才知道用的是专用芯片W83304,先瞧了下各供电的MOS管,没发黄现象,还是量下,全部正常,开风枪准备干他NIAN,吹下后找遍了料板都没有83304,最后从一块好的捷波主板上拆了块,换上,结果你们懂的

6.梅捷G31,客户说接PS/2没反应,我试了下,没用,用转接头插USB接口,OK了,向客户推销了我的转接头,只要20元,客户不鸟我,说了句修要60。就泡我的功夫茶去了,不想鸟他,谁知道他掉头就走说傍晚来拿,要修得稳妥点,喝了几杯茶,上万用表,打值,四条数据线都正常,看了下IO,8712F-S,我修了很多这IO的,拆了电容后还是得换IO,这板不是用排容,是四个电容,阻值正常肯定没短路,换IO吧,找了个剪板IO,拆,换,转眼间两分钟过了,清洗完毕上电,不上电,擦,坑爹吖,检查了下,没虚焊啊,以前不上淘宝买IO了,还是垃圾佬实在点,前天去他那拆了八个F71882呢,还不收钱,从料板拆下个重装,上电正常,PS2还是不能用,我艹了,从废料堆找出IO硬纸皮封好放工具箱,拆电容,OK,真不能偷懒吖,得从容易的来,要不就是浪费时间,

7,梅捷N68S,客户说无显示,上诊断卡,跑码正常,小喇叭滴的一声,接上显示器,不显示,擦,关机,打RGB正常,行正常,场无穷大,明显断线,更明显的时VGA后面一条划痕,晕,检查外观很重要,我每次都是直接上机,从不检查外观跟打值查短路的,补线收钱打发客户走

8,一多彩电源,不触发,拆开,看一大电容鼓了,保险烧断,换了大电容,随便把均压电阻换了两个全新的220K,不用查,肯定一个开路了,一个主开关管13007击穿,过流电阻开路,换了,保险没接,串了个灯泡上电,亮了下灭了,拷机正常,

9,一长城显示器,客户说开个一两个小时自动关机,开不了,等一会才能再开,拆开发现12V的肖特基二极管有点发黄,先换了,上点散热膏,25V电容下面怀孕了,换了全新的,拷机半天正常,通知客户来拿机,收费120关店回家

网友:
楼主生意很好啊  谢谢分享

网友A:
问下楼主,第三个案例中的自举电容是不是BOOT脚上的啊

网友:
楼主一天要挣不少大洋啊。

网友B:
真多货修!一天3到5百吧

网友:
呵呵,楼主维修的量还好比我们这里强多了!

网友:
赞一个。。。不错啊。。显示器挺挣钱啊

网友:
一天够忙活的。

网友:
羡慕,技术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秒7片主板也才140块啊。。。那显示器我这里顶死了收个60块。。。

网友:
好手艺,生意也好,很是羡慕。

网友:
LZ的小日子过的不错啊!呵呵

网友:
楼主生意好西

网友:
显示器挺挣钱,我们这可收不了这么多呀!

网友:
LZ好生意啊

网友:
生意还不错,技术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第三个案例中的自举电容是不是BOOT脚上的啊

是BOOT脚的,BOOT脚我都是叫自举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多货修!一天3到5百吧

中秋前一天加上修液晶电视的,收了2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