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HP510 进度条死机

楼主(2012-10-08):
神舟 HP510
进度条死机
      开始裸板网卡芯片发烫,去掉没装。进BIOS正常,进系统在进度条没有滚动时候死机,换南桥无果,刷BIOS仍然无果。
问题:1、不装网卡芯片会导致这种现象吗?
         2、现在该往哪个方向分析?

网友:
你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禁用网卡这一项。把网卡禁用试试、

网友:
重做系统 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测硬盘了么

网友:
系统重做过,硬盘也换了。期待高手留下宝贵的脚印!

网友:
有短路吧,还有有些无耻的的机子不装网卡不亮机

网友:
进PE会不会出现当机的情况。

网友:
神舟笔记本就是那么~~~~

网友:
进PE在没出滚动条就已经死了

网友:
这个问题挺不好搞啊!解决了吗

网友:
开始裸板网卡芯片发烫..网卡芯片没的拆的时候也是这个故障吗。。
拆掉后还是原故障???

最好找一个网卡换上试试看。。。。。
还不行的话,继续检查外设了,声卡,PCI,读卡器芯片,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是否有一项供电无波形

网友:
U供电没问题的。按兄弟的指点想进BIOS把 网卡 屏蔽掉,
能进BIOS,设置都没问题。但是按F10或者 ESC 都没反应。

网友:
神州机子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