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种现象预示硬盘将要出现故障

楼主(2012-10-08):
  硬盘是电脑最重要的设备,它就像一个大仓库,里面储藏的是我们最重要的数据,它具有容量大速度快等优点。我们将日常生活、学习的重要数据文件存储在电脑硬盘里,但是一旦硬盘发生故障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在平时的使用中一定要维护好它。
  如果硬盘出现故障,那么最好尽早发现并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如果等到病入膏肓时,硬盘中宝贵的数据就难以幸免了。一般来说,硬盘出现故障前会有以下几种表现:
  1.出现S.M.A.R.T故障提示。S.M.A.R.T. 即“自我监测、分析及报告技术”。它可以监控磁头、磁盘、电机、电路等部件,由硬盘的监测电路和主机上的监测软件对被监对象的运行情况与历史记录和预设的安全值进行分析、比较,一旦出现安全值范围以外的情况,它就会自动向用户发出警告。而更先进的技术还可以自动降低硬盘的运行速度,把重要数据文件转存到其它安全扇区,通过 S.M.A.R.T. 技术可以对硬盘潜在故障进行有效预测,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2.在BIOS里时不时的无法识别硬盘,或是即使能识别,也无法用操作系统找到硬盘,这就是硬盘在出现物理故障的前兆,所以应该即时将数据转出,然后进行检测维修。
  3.能进入Windows系统,但是运行程序出错,同时运行磁盘扫描也不能通过,经常在扫描时候缓慢停滞甚至死机。这种现象可能是硬盘的问题,但也可能是Windows天长日久的软故障,如果排除了软件方面设置问题的可能性后,就可以肯定是硬盘的故障。
  4.能进入Windows,运行磁盘扫描程序直接发现错误甚至是坏道,这不用我多说了,Windows的检查程序会详细地报告情况,建议用效率源硬盘检测修复程序即时修复和隔离。
  5.在Windows初始化时死机。这种情况较复杂,首先应该排除其他部件出问题的可能性,比如内存质量不好、风扇停转导致系统过热,或者是病毒破坏等,最后如果确定是硬盘故障的话,再另行处理。
  盲点提示您:我们在平时对重要的数据要有随时备份的好习惯,这样在出现在硬盘出现故障的时候不至于马失前蹄。另外,对一些特别重要的数据最好再备份到光盘上,这样就能更加万无一失。

网友:
楼主写的也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一般是听电机的声音进行判断。电路板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呵呵~  提醒的很对,现在的大容量硬盘不是很耐用

网友:
厚盘 1T的 最容易坏,很坑爹的1T

网友:
平时工作时有遇到这种情况。看来以后要注意一下

网友:
提醒的很对,现在的大容量硬盘不是很耐用

网友:
学习了 写的很到位

网友:
最好养成硬盘数据定期备份的好习惯。这样,玩意硬盘有问题,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一般数据的价值要超过硬盘的价值的。

网友:
呵呵!很有参考价值啊!多谢啦!楼主呀!

网友:
有的硬盘坏了,会导致开机后不断重启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建议多买几个硬盘,备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