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超慢求助

楼主(2012-10-08):
WD80G的硬盘开机停在技嘉画面那很长时间,进BIOS要2分多钟,能看见硬盘。MHDD看过没坏道,有什么办法修好吗

网友:
进BIOS要二分钟?有没有换过硬盘再测 外设全部都去了 再看进BIOS 如果还慢就是主板的问题 你的问题写得太不清楚 像你这号问题 慢慢排除吧

网友:
掉速门我这里都有一个!!超慢的硬盘

网友:
我有一个320G西数也是这样的,还蓝屏呢

网友:
确认了是硬盘问题,别的硬盘正常。

网友:
MHDD越来越不好用了,发现有些系统老是坏呢

网友:
复位一下SMART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