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270H触摸不开机维修(小故障,小维修,仅供参考)

楼主(2012-10-08):
论坛里面,没有几个这个机子的帖子,正好修道了,先发一个,希望对大家有用
前两天收到了一个哥们,拿过来的“三星 P2270H”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因为,家里面的小孩子,在玩的时候,把小手全都按在触摸按键上面了,之后就黑屏了,然后就再也开不开机器了,唉!郁闷呦!上图:

这是拆开后内部,里面就一个主控板,也快高压板

外接电压14V适配器的形式。

靠近螺丝口的那个黑的就是电源接口了,量了下接口供电,没问题,这个14V供电进到主控板后,经上面的一个PWM电路生成+5电压,(就是下面的大电感下面的两个8条腿的,就是MOS管)

因为没有电路图,只能先乱测一下了,(大电感,三端稳压等)测后发现只有一个+5V这显然是不对的,之后又测了一下靠近主控芯片边上的25芯片,没有主供电,没有供电,25芯片内的程序就读不出来,主控芯片也就不能用了。而且主控芯片也是没有供电的(就是下面8条腿的,有点肥的那个)

没办法了,先跑一下电路吧,顺便把电路图简画了一下(怎么跑的,就怎么画的。有什么不对的,还请说出来,谢谢)如下图

8脚为25芯片的供电,但是没有,该供电是由IC601输出的3,3V供给的,而且该供电还给屏供电,
经过测量得到结果,是因为触摸板多路触摸,造成的触摸按键芯片损坏,无法拉低Q202,所以导致IC204无法开启,进而
无法供给IC601供电,IC601也无法输出3.3V,也就产生不了以后的供电了,因为没有,而且也买不到,触摸按键板的控制芯片,没办法只能将Q202的b极与e极短接,强迫拉低,(呵呵,那么大的导线,有点难看,不过方便拍摄,嘿嘿)

插上适配器,图像出来了,但是就是不能开关机,按键都不能用,没办法这么新的机子,才出来没有多长时间,连配件都没有,只有先这样用着了,

主控芯片

拆下来的按键板

屏供电:

“简单故障,简单维修,仅供参考,别有板砖啊!”

网友A:
呵呵,其实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把按键拔掉。你看看按键连线座有标K1 K2的两根线,用镊子去短接它,一般情况下会动作开机的 ,不行的话。串个2K-3K的电阻试试,如果能行的就接上两根延长线用个普通按键接上,用热熔胶胶在壳子的后边,还有找出自动调整的来,也飞线胶到壳子后边。有个开关按键加自动调整键就足够用的了 。

网友A:
补充一下,K1 K2是与地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K1 K2是与地短接

这是触摸的按键板哦,我没有这样改过,你要是能改,还望贴出来让我们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把按键拔掉。你看看按键连线座有标K1 K2的两根线,用镊子去短接它,一般情况下 ...

你的回复我还是第一件见

网友A:
三星触摸式按键也是分压式的,通俗的说和按键的没什么区别啊 ,都是通过拉低电压实现的。连线的话一般有五根吧,一根是3.3V给触摸式按键板供电,其余的4根是 地,指示灯,K1 K2 控制线。触摸式按键板得触摸按键最终的目的还是控制K1 K2的,不过是把按键变成了触摸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触摸式按键也是分压式的,通俗的说和按键的没什么区别啊 ,都是通过拉低电压实现的。连线的话一般有五根 ...

蒽,学习了,改天让他拿过来,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触摸式按键也是分压式的,通俗的说和按键的没什么区别啊 ,都是通过拉低电压实现的。连线的话一般有五根 ...

我的显示器也是这个问题,我试试看这个方法好不好! 既然都是拉低!我找个别的触摸按键弄上能用吗?不行飞线上去!位置和以前对不对吧!最起码人家还是触摸的!总比让还没出一年的显示器,钻个孔打上热熔胶强!

网友:
历害,电路画的也很清楚。。。高手啊。。。

网友(2015-08-07):
跑线路功夫不错,Q202的b极与e极短接目的就是让本身强制达到低电平截止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触摸式按键也是分压式的,通俗的说和按键的没什么区别啊 ,都是通过拉低电压实现的。连线的话一般有五 ...

你说的分压式应该是通过电阻串联模式来实现的,其电阻在这里也起到上拉和限流保护作用,你说的K1和K2应该是开关按键两个接触点。

网友:
K1和K2在这里应该是开关按键两端闭合和断开接触点。

网友:
个人感觉,三星的触摸开关,如果大小一致的话,很可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根据我给一位客户维修S22B150N的情况,开关板坏了,不用接,也是可以用的,接入信号后,会自动亮机显示,关机没有信号后,大约再过几秒也是可以自动关机的。但客户愿意多加点钱换开关板,因为他希望要能调节亮度。
不知道你的那台情况是什么样的,如果客户接受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把开关板去掉试试,不过这样,可收不了多少修理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触摸式按键也是分压式的,通俗的说和按键的没什么区别啊 ,都是通过拉低电压实现的。连线的话一般有五 ...

你先确定三星用的是电压,而不是总线型的。

网友:
高手理论不错,三星显示器问真不少啊

网友:
触摸问题还没修到,不过我感觉直接买个来换上吧,这样不浪费时间吗

网友:
找图纸RAINS-DIS-HR-HPC-MV-MB-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