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开机黑屏

楼主(2012-10-08):
   一台IBMX61的机器,X61开机入系统就黑屏,机器原来是暗屏的,后来飞了屏供电到高压的控制信号,不暗屏了,但是进系统入到桌面的地方就黑屏。(强制让高压条亮的话就是白屏,将高压控制信号接一个长期有3.3V的地方)。入安全模式及外接显示器就正常。系统也已重新安装,也不是系统问题。求助是显卡的问题,还是连屏的供电也没有?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把原有的显卡驱动卸掉 然后看正常进桌面不 可以进桌面的话 装官网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装官网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排除下是不是显卡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