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D2-A 点不亮

楼主(2012-10-08):
大家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板 有没有救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什么故障还说一下

网友:
怎么只发图片。。。

网友:
故障没说清楚没法回答你

网友:
如果你发的图片大家都能看出问题 就我看不出   你打字就那么辛苦吗

网友:
你怎么也应该多介绍下情况吗

网友:
唉!你这为楼主咋地,只发图片而不用文字说明呢!看天书啊!

网友:
忘记了 跑码C00 C11 显卡换过了 内存也换过了 我郁闷就是跑C0 C1 客户自己装的内存 然后就烧那样了 接线也不行

网友:
C1就是没认到内存,明显是内存有短路故障引起的,查内存供电,内存假负载试试看

网友:
你先看一下子供电正常不正常,如果在不行氷只能换一个主板了。

网友:
烧断线的地方 先补线  在测

网友:
那不是断线了 吗  接上别   什么问题你有不说

网友:
线补好了  还是点不亮 内存供电1.5V

网友:
全板供电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