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安装问题

楼主(2012-10-08):
换液晶灯管时,灯管上带的小橡胶圈非常有用。如果你安装灯管时,不安装橡胶圈,通电后,灯管会产生谐振,‘嗡嗡’直响,手按住后就不响了。然后把橡胶圈按上后,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网友:
楼主的小经验不错,+1

网友:
是的 原装原厂的都会有那个小圈圈的.起防震缓冲 绝缘作用

网友:
楼主的建议非常好而且很适用我也是刚刚才摸索出来的。

网友:
我搞了好几个都没放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以前换灯管这个都丢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原本一直以为是为了分开2个灯管,或者说和灯管架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