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AMD S1 CPU座更换后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可以用,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10-08):
笔记本 AMD S1 CPU座更换后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更换了很多了,每次都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每次加焊的CPU 座,两个内存插槽都能用,但更换了新的无铅的CPU 座都是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可以用,都试了N次了,下面的温度到280度 上部265度,三温区的xxxxxxR590的焊台,有哪个兄弟换的很成功的把经验分享一下,怎么样换的话两个内存插槽都能用!有什么好的成功的经验能不能分享一下呀,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座子没焊好呀

网友:
加焊了3、4遍还是只有一个插槽可以用

网友:
看看能不能搞到有铅的座子,最好是到工厂过回焊炉
或者除锡的时候上点有铅锡

网友:
我换了2个台式机的CPU座,也是一根内存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