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AMD S1 CPU座更换后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可以用,寻求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10-08):
笔记本 AMD S1 CPU座更换后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更换了很多了,每次都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可以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每次加焊的CPU 座,两个内存插槽都能用,但更换了新的无铅的CPU 座都是只有一个内存插槽可以用,都试了N次了,下面的温度到280度 上部265度,三温区的xxxxxxR590的焊台,有哪个兄弟换的很成功的把经验分享一下,怎么样换两个内存插槽都能用!有什么好的成功的经验能不能分享一下呀,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我试过CPC、MOLEX、FOXCONN  SOCKET S1新的无铅的CPU 座,只有一次换CPC 的CPU 座后两个内存插槽都能用,其他的都是只有一个内存插槽能用,我想这应该跟CPU座的品牌没有关系,可能是哪里一点小窍门没掌握吧,如果有哪位换的很成功的话,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你用带灯的内存假负载看下。

网友:
赞同楼上,可能有空的地方

网友:
做完之后不行再加焊,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不管加焊几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