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E6 更换新电池后还是提示电池电量低

楼主(2012-10-08):
用充电器充电可以用
电池确认满电放到相机里面用1-3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在充一会电开机还是能用1-3分钟就自动关机  测电池有电
请问一下 是什么问题   版主在么  个位大侠都帮帮忙啊

网友:
一种情况是电源部份可能漏电
别一种情况是电池电量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
不会修就只能选择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