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奇怪的报警声

楼主(2012-10-08):
有一块N4010独显的主板,在跑U的过程中连叫短三声,在亮机的时候又响8声,之后过几秒又不停的重复响8声,,但奇怪的是只要我进BIOS把BIOS时间调一下,保存之后退出,就不会在报警,断电之后,再开机又是这样的三声之后八声,上网看了下,有人说是显存或者显卡有情况,但是这板能进系统,各方面都可以用,还可以跑3D,本人认为不是这个显示硬件的原因,认为可能是南桥的实时实钟可能有情况,但首先还是排除过BIOS的,,在保存BIOS时间的时候,BIOS时间可以走,也可以保存,怀疑HM67南桥模块可能是坏了,总线可以有情况,但是换了一个之后还是这样,请教各路高手,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电池有电没啊,每次调整时间后就正常,就看看小电池是否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