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液晶显示器四灯改三灯两灯

楼主(2012-10-08):
论坛里没有人出这类的教程。今天十一收假特意奉献。。

液晶显示器四灯改三灯两灯不多说废话了,直接进主题

电源板版号:715G2594-2

保护芯片:TL4941

上图

这是我改的电源板,四灯的。客户显示器。有一根灯管估计是漏电吧。可以点亮。就是保护了

四灯改3灯,就是把保护给去掉这个电源板的 是 TL4941 IC 第一脚和第十六脚是保护端。直接连地就OK了

这里要注意一下。点三根灯管。空下的一脚要接3K的电容,不然灯管只会亮一半。。3K的电容没有反正。

亮了吧。是不是有点看不清楚。我在拍张上传。

这下看见了吧。插了三更灯管。记得要加3K的电容。不然灯管亮一半。

论坛里没有人出这类的教程。今天十一收假特意奉献。。

网友(点评):
这种维修方式不值得提倡,是甩保护的短视做法,灯管问题还是换吧。

网友:
教程简单易懂。技术交流

网友:
灯管有问题,我都是换掉它。哪里有问题,修好哪里才是正道。

网友(点评):
问题是现在没有两灯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时候还必须改

网友(点评):
有两点的一体板卖!

网友:
23的,没灯管

可以用22的灯管两边拉。

网友:
电源板不一样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
稳定不。如果电管打火怎么办

网友:
不可以。看芯片型号

网友:
一般不会出问题。我以前没灯管或者高压功率不够都是这么改的

网友:
这种办法不可取,不是维修之道

网友:
那什么是》???

网友:
以后就这样该高压了

网友:
有灯管最好可以换一下。这次没有23的灯管了。平时修都给换了

网友:
这种方法我改过了的!

网友:
就是空着的那个灯管脚两端并联一个3K的电容是把,3K的电容没有什么规格吗。贴片电容只要两端量电阻有3K就可以了是把

网友:
不太可取!灯管又不值钱,能换就最好换掉

网友:
不错这样比换灯管工程少,,,换灯管花时间会比较多,,,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 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我们常叫的炸屏,就是这种手法造成的.去保护后灯管电流不断加大,最后灯管头炸裂,轻则导光板被炸黑,重则屏TAB模块导致断线或胶水高温下脱离,形成有线屏,一般右则有竖线多数和维修人员引起的.
当然,短期内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当净下的某灯管不良就会发生,客户不会想到你,但在维修角度来说,并不专业.

你加了短路电容,不去保护也可以点亮的,这个板却不可以,说明还有灯管存在问题,所以估计反修很快.不出一年,影响的是声誉,就算这机能收120元,还是亏了!

网友:
最好不要去保护。
想稳定,还得换灯管

网友:
做了假负载就不要去保护了呀!

网友:
呵呵!楼主啊!这方法虽然快捷,但是会影响声誉啊!还是少取为妙啊!

网友A:
3K指的是它的耐压值为3KV.

网友:
没有23的灯管了,都说了,一般有不这么修。。

网友:
瞎搞 声誉扫地受害是自己

网友:
个人觉得,维修的质量才是立足的根本啊

网友:
3K的电容是不是蓝色的高压电容呀

是

网友:
3K的电容是不是蓝色的高压电容呀

网友:
短接电容是不是也有规格要求呢,我用3KV 18K 的没问题,10K的就保护

网友:
搬石头自己砸自己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K指的是它的耐压值为3KV.

上哪找耐压是3KV的电容呢,容量有没有要求,还有就是是有极性的还是无极性的

网友:
还是感觉这方法不好,虽然很快,估计用不了多久就挂

网友:
仔细一看图片,楼主去保护好像是错的吧?不是1脚与16脚接地的吗?楼主怎么是8脚与16脚接地?接地是一回事,还得把1脚与16脚翘起然后接地才有效的啊?

网友:
客户至上 用心服务

网友:
直接改通用的不行吗?

网友:
我都是直接接3K电容就可以,有些要接保护还没接过,用久了会不会负载过大把其他东西搞死呢??见过好多PCB都变色了!

网友:
宁愿加高压板也不能去保护,真心坑爹~

网友:
楼主去保护错了  是1和16接地  加了负载去保护也没意义啊

网友:
呵呵你的去保护 也太费力了 吧
一般16脚或者1脚都一个电容  直接电容去了 锡线焊上。收工。 还有没有电容的情况下 直接短接就ok了  我是没有用过什么电容

网友:
这么干 烧屏的好几个了   不可取  要有责任心

网友:
还是可以,显示器便宜了,实在坏了,客户也不会觉得可惜。

网友:
搞个2灯的高压条上去,都比你这个稳定

网友:
功率不够。23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别去保护的好,去了保护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影响的很大,不建议高压板去保护,还是修比较安全

网友:
有个问题,灯管点一半是不是负荷达不到

网友:
个人感觉去保护实在不太可取。非特殊情况不宜使用。

网友:
听取大家的意见以后绝对不这么修了。这次也是被逼啊。没23的灯管

网友:
没有灯管的时候应急吧

网友:
这种做法好像不是很好,换根灯管有那么难吗?再说了,以后这个板设计的所有保护都不起做用了,是不是让客户损失更大呢?

网友:
换个2灯的高压条不就完事了啊。整这么麻烦,还容易烧,而且既然上了电容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上电容还要去保护,说明电路中的问题很大,用个把月一定返工

网友:
可以改 我早就实验过了 只是没有长时间拷机,不放心就没有交客人使用。

网友:
4灯改双灯 直接就加电容到没有插灯管的端子上 OK  希望有人拷机后告诉我结果

网友:
尽量换灯管才是王道

网友B:
好了,谁也不要回贴了,没有试过就说不行..

网友:
我曾经也是直接短接了 灯管!亮三灯没问题! 可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为了信誉我改了双灯的高压! 灯管换不了!。。。。。。。。。

网友:
平时研究过加3KV电容减少灯管的办法,不适用所有机型

网友:
所有的电源板都可以去保护吗?

网友:
这种方法用不住的

网友:
你这样的话比较麻烦,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的,不如直接改个2个灯管的高压板,这样比较方便,还有,你如果亮三个灯管的话会照成上下两边的亮度不等。

网友:
总感觉这样不安全!做维修最好不要投机取巧,不然最后麻烦的时候更头疼!

网友:
这也能上头条,真是无语了。牛人啊

网友:
是维修手法,但是还是同意天地漂流

网友:
楼主好啊,省钱又省力

网友:
精华的帖子,很强大啊

网友:
恩     说得很好

网友:
上个月就改了一次,4灯改3灯,也使用3kv电容短接,不用去保护的。这样做不知会不会再返修。

网友:
救急可以一试,这样亮度不均匀,讲究的客户交不掉

网友:
这样子改是亮度不够的,一边亮一边暗。有的顾客不同意的。灯管便宜,还是换的好

网友:
为了节约几块钱就瞎搞嘛,这种做法是不考虑消费者权益不提倡

网友:
我是电流表仔细检测 ,3根留上下各一根就是了,不过一般我是换掉高压条双灯。

网友:
这样只会越修越坏,最后屏直接报废了。

网友:
这种方法不可取,不是长久之计,维修不能应付差事,要对客户负责!

网友:
怎么我搞的就不稳定呢?

网友:
你这种情况,其实是有解决办法的,如果手上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参考我的贴子,有测灯管一文,肉眼看不见,万用表测不得,只能借助示波器,测试灯管有没有损坏,当然你有M欧表那更安全.一般都是上面两灯同时坏的.这时你可以去掉保护,把下面的一个灯管放到上面,上下各一灯管,净下的就接电容形成回路,一般不会保护.一般也能捱一年+,直到出问题,然后保护.但最好是备一些灯管.

我再看了一下贴子,原来你四个灯管也拆下来了,只欠不知道那根灯管是好的,其实代换法也可以代出那个灯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谁也不要回贴了,没有试过就说不行..

发表完回复才看到.不回贴了.忠言迹耳,勿怪!我也不再回复了.

PS:我也是看到点评进来的.多嘴了.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了,就是直接把不接灯管的口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去保护吧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2012-11-16):
有这么有后遗症可能出现,那这这样去维修还是有点不可取。我手上正好有个灯管好,一组高压不点亮灯管,本想想办法改改,我也想放弃了

网友:
平时都是按照原来的更换,今天又学到了些新东西,双灯板接在四灯上(两灯不接,亮度低些)或四灯板接在双灯上(两个空接口短接3K电容),这样应急应该可以的,不改动电路,我想对屏应该没有影响。老师:我的思路对吗?

网友:
这样我也有改过,只是少了一根灯管的那边会暗一点。

网友:
这样没有保证的技术还是不要的好,偷工减料  质量不稳定

网友:
这样改了不安全,纯属应付事,那颗电容换成100K电阻也可以。早就用过了

网友:
换换高压条也可以了.安全放心

网友:
能修好,能用就行。。。。才不管那么多呢。。。

网友:
应急时可以4灯改2灯,亮度可以均匀点,有灯管最好换上

网友:
灯管有问题要换的,以前有这样改过但有2台有返修

网友:
楼主你说的保护芯片是TL494I
不是TL4941吧

网友:
加保护一般用不长而且也会烧啊

网友:
收藏着,谢谢分享,积累一点经验

网友(2015-02-13):
曾经维修过别人去掉保护电路,灯管打火把屏幕框架融化的显示器,平时遇到手上没配件要么叫客户等几天,等不及的一般都会推掉的路过

网友:
怎么现在维修都流行这样了,好多人都这样整。还很得意的样子。

网友:
还是直接换灯管得啦

网友:
我一般不会这样改,还是好好的修。

网友:
如果有张原理图分析下就完美了。

网友:
哈哈 剪刀杀老牛啊!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6-08-03):
哪里坏了修哪里比较靠谱点吧

网友:
还是换灯管的好 过不久灯管还会坏的

网友:
学习了,这样也能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