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中端显卡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2012-10-08):
1。讯景9800GTX,无核心供电,经测量应该是IC问题.

求盟友传个RT8841的PDF,最好是中文的.感谢.

2。迪兰恒进HD5830,蓝宝石HD4850,两卡供电正常.

都是测试卡挡2b.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3。还有张不知道什么卡,核心是G71的,短路.

6PIN和PCI-E供电短路,6PIN已修好.

PCI-E提供显存的,我把PCI-E到显存一路的东西全拆了,还是短.

没招了,求高手指点 -.-

4。蓝宝石HD3870,供电正常,跑马正常,显示器就是不亮,这里有个小细节.

这卡本来是耦合电容焊点掉了,我给用焊锡丝连上了.

不过连得过程中,我把焊锡丝弄到金手指上去了,然后我用烙铁刮了几下,结果把五个金手指都弄成银色的了.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求高手指点.

5。映众3D 9600GT 游戏战甲(名字挺好听就全写下来了嘿~).

毛病是 不插6PIN跑马正常,但显示器不亮的,插上6PIN不跑马,

供电都是正常的,求高手指点 -.-

6。讯景8800GT,供电正常,测试卡不跑马.求高手指点 -0-

7。讯景GTS250,供电正常,跑马正常,显示器不亮.

是不是可以直接进攻核心了呢 ~

// 家里还有很多V星96GSO,小影霸GX5,七彩虹96.98GSO,铭瑄96.98GSO的,影驰98的,还没修到.

回头再来借鉴 -.-

网友:
无奈。到网上去找找图纸看

网友:
昂尼

这个办法好,自己不用动脑筋花力气,什么都拿到网上来请人帮忙就行了。就等着看此法的效果如何。这里只能帮到你一点,G71的核心是7900的卡。

网友:
我又没拦着你不让你这样做,我技术有限我不能拿上来请教请教,?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同时也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点评):
怎么是难听话呢?我是说这是一个省事的好办法,谁都希望花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收益。只是不知效果如何,错了吗?

网友A:
哥们  先干一圈回来发帖好么
也许你就智能发短路那个了
对了 还有个破A卡

网友:
我为什么没有这些坏显卡  哥们我太....不跑码你要查有无少件.少压.晶振等原因.点不亮如上述都不少进DOS下看能认出核心与25在说接口电路原因.金手指都弄成银色没事

深表感谢. 技术有限 -.-愁死人阿.

网友:
楼主去哪里搞得这么多好东西,眼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  先干一圈回来发帖好么
也许你就智能发短路那个了
对了 还有个破A卡

*脏话*,我就只能发短路了怎么的.?
我拦着你不让你发了,?我发个图还把你看急了.?
你看不顺眼可以不看,我也没逼着让你进这个贴./
我有说我哪张卡好吗,?破不破用你来叽歪,?
还有,睁开你那1.5英寸的屁眼好好看看,是几张A卡.
不想骂人,素质./

网友(点评):
你的卡都很不错,人家是叫你干核心,这个答复是最常见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干好了是他的功劳,干坏了你活该倒霉。一烤二拆三丢,谁都可以这么说,老一套了,不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我就只能发短路了怎么的.?
我拦着你不让你发了,?我发个图还把你看急了.?
你看不顺眼可以不看,我 ...

晕那  我又招来脏话了  怎么办啊  我说的就是正常处理显卡的方式
我不是说了么 A卡不和短路用干 核心  我根本也没有 给你错误的指点啊

你这样问人 然后又脏话点评  我没话好说

你没干过怎么知道 我说的不对 再说 干GPU不能干坏  干坏是水平问题

这帮人叫你量这那地 他们实际操作经验少才这样告诉你 最高效快速 N卡就是先干GPU 不好再测这那地

你这样的人 永远也不会有进步的!!!!!

网友(点评):
哥们,你去接他几张牛逼的卡修修,,也让你自己 多牛逼一下,,,

网友C: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货源渠道,这货成色这么好,楼主看来不是一般的炒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楼主的货源渠道,这货成色这么好,楼主看来不是一般的炒家哦

呵呵随便搞的。

网友:
技术好的手中没坏显卡呀,气人呀。

网友(点评):
哥们有档次,,技术这好,我手上有一些坏卡,让你来试怎么样,,楼上的哥们都说了,技术好是不会干坏核心的,你给我保不坏核心,,让板掉件,有外伤说OK,换个电容,换个IC一般不会有伤吧

网友:
档次就说不上,技术也没你好,可能就是运气好一点,一般的问题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