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630显卡,烧我板....

楼主(2012-10-08):
   敢烧我板靠,看看电影突然冒烟

网友:
确实中奖了啊

网友:
RP。加千分之的几率。LZ可以去买六合彩了。

网友:
呵呵  意外 意外

网友:
看来是显卡供电短路了,这几个点就是供电的点,以前研究过,这个显卡的表面电容不短路,但是那个点和显卡上的接地点短路。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才会发热高

网友:
难道是山寨显卡?

网友(点评):
原装630 拆机显卡

网友:
这机率都被你碰上了,真神了。换一张吧,换个升级版的,算喽。

网友:
这机率主要还不是客户的,是自己用的。

网友(点评):
这机是修好来卖的,不是自己用

网友:
楼主 你可以花100元买50倍的双色球,1-2-3-4-5-6-7,看能不能中,哈哈,
不过我也遇到过这种的,客户送修时显卡问题,换了显卡测试外接正常,就开始装机,只装了D壳就短路了,绝缘这些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后来取了显卡,烧鸡大法,原来是电容有短路的,又换回来。后来才发现那个电容是非常容易坏的。后来遇到4-5台主板短路都是那个电容坏。

网友:
中         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  买奖票去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万中无一的高手啊!了不起啊!了不起呀!

网友:
看你板子都烧糊了认命吧

网友:
呵呵,还有这事。

网友:
这焊盘都焦了,还能焊上芯片不

网友(点评):
可以,试过了,没事

网友:
卖彩票。看能不能中个500万

网友:
的确 是比较霉!

网友A:
师兄,两个字祝你,悲哀呀。我还确实没遇到过。你怎么弄的哦,电压不对所导致?

网友(点评):
什么电压不对啊,我都开机看电影了啊

网友:
不知道还修的好不   好像焊盘糊了吧

网友:
联想 F31的板子哇! 我也遇到过呵呵

网友(点评):
是F31的板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  LZ挺悲催  默哀3分钟

网友:
不是显卡烧你的板,而是板烧了你的显卡!
板电源层和GND层漏电造成的!

网友(点评):
是显卡烧的,都有洞了,板没事,我换了另一个显卡,好了

网友:
哈哈咋烧成这样了呀

网友:
搞了这么多年真是罕见,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两个字祝你,悲哀呀。我还确实没遇到过。你怎么弄的哦,电压不对所导致?

悲哀,只能说你上辈子做了什么得罪它的事情,呵

网友:
只见过显卡表面烧的,没见过显卡底板烧.看来本身显卡问题

网友:
万事皆有可能!

网友:
看这样子,估计没得救了...

网友:
RP。加千分之的几率。LZ可以去买六合彩了

网友:
桥还有这样烧的 果断买彩票

网友:
  只能 和上面的人说同一句话,默哀把。

网友:
呵呵,看来人品问题了

网友:
你看的什么电影?这么大火气?这种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从pcb中间烧个洞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