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刚买回来的电陶炉烤好了两块显卡

楼主(2012-10-08):
昨天刚从淘宝购回来的电陶炉,用烧烤功能放了三块显卡上去烤,两块是不显示,一块是花屏,烤了三四分钟后用捏子动一下上面的IC可以动了,就关火拿下来冷却,上机测试,有一个可以显示正常了,另有一块花屏的也好了,还有一块不显示的还是不显示,感觉这个电陶炉比热风枪吹的效果要好很多,主要是温度均匀,也没有看到明火,速度也很快。主板的BGA没有试过,有机会也试试。

补充内容 (2012-10-9 09:50):
后来又多烤了一块七彩虹的显卡,故障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结果也烤好了,把烤好的显卡都试了一天暂时是没发现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0-11 12:05):
我看大家的反应,有部分认为我是买这个电陶炉回来专门烤BGA的,其实是帮朋友网上买这个电陶炉回来烧菜煮饭用的,我只是在他还没拿回去之前做了一下试验,因没有BGA返修台,有几块显卡主板都是BGA的问题,所以想试下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2.0
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功率合适,(调到500瓦左右),发热体到板的距离合适(调高度),加热来补焊是完全可行的.
楼主命好,我之前也买过一个电陶炉,想做显卡,结果上到900的时候,PCB直接烤焦了(温度上升很快)。现在改用来煮菜了都。
别误导好不好你用那个靠你上面的小电容上面的不掉才怪

网友:
电陶炉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这东西好,看来我也要淘一个.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是炒菜用的红外炉吧

网友:
我 靠  这也行 啊 !

网友:
那还不如用风枪收烤了

网友:
我的那个神啊  这也可以啊  受不了啊

网友:
我怎么把电容爆了,GPU都还是取不下来啊,还有就是背面的有些时候IC要掉下去,

网友:
在基地买个BGA  把 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的好,改天也考考

网友:
这么牛掰的办法都想得出用得上,楼主逆天阿.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修主板,但跟你不同的是我加了一个BGA的架子,这样能保证在加热的时候板不变形,成功率很高。

网友A:
不可取。电容也会烤爆的。尤其都融化了后爆电容,就是毁灭性的。

网友:
我滴乖乖!楼主真是牛逼啊!在下佩服呀!

网友:
我曾经也用电热炉加风枪换过显卡,成功率也好可以,只是温度不好控制.后来还是买BGA了.

网友:
它是怎么加热的啊,温度可以调吗?

网友B:
电容容易烤爆吧

网友:
新手,不懂的地方比较多 这个真的可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取。电容也会烤爆的。尤其都融化了后爆电容,就是毁灭性的。

此言差矣 下面搞200度
上面风枪 加上方嘴
和BGA 没分别
你要硬说有分别 那就是BGA做完 背面变色  这个不不变

网友:
这个新手最好弄个测温仪自己测试温度这样心里有个底。

网友:
那用这个 做桥也行呀,连BGA的钱都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易烤爆吧

应该没那么容易爆吧  上BGA的温度也很高呀  爆电容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没那么容易爆吧  上BGA的温度也很高呀  爆电容也少

楼主那个是大范围加热啊,BGA只是加热芯片而已

网友(点评):
应不会爆电容,电容是在上面的温度通过电容的两个脚传上来还是需要蛮长时间的

网友:
上面没温度  不牢靠啊  上面缺个 风枪

网友:
得试试 好办法

网友:
表示第一次见过。。。。震惊了。。。。。。

网友:
偏方也能治好病,但最好还是bga了。

网友:
楼主NB了,什么时候维修都成煮饭了

网友:
恐怖的维修大法,这样子都能把BGA芯片焊好

网友:
可能熟练也能做,但觉得还是没有专业工具牢靠,新手烤坏板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温度可以保持就没有问题,BGA难道不是一样的原理?为了防止变形,我觉得找个烧电焊的烧个支架来放主板 显卡会更加理想,然后在上面挂个风枪,用实验台放烧杯的那种架子稍微改装下就行

网友:
LZ威武,烧烤修板两用啊!LZ赚大发了

网友E:
真的是胆大呀,电磁炉做土炮

网友F:
就是电磁炉啊,家里都有啊。

网友(点评):
不是电磁炉,,,,,

网友:
总觉得还是有点不靠谱,我是买的预热台,也不贵啊,还有温度显示的

网友:
烤炉配合风抢一起来!

网友:
那么牛,能不能上张图,让小弟也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电磁炉啊,家里都有

网友:
这个动作很危险,烤得时候离远点。

网友:
用过的前辈们 到底会不会爆电容呀?期待回答。很想试试

网友:
我后面一共烤了5片显卡,也不见有电容爆过呀,主要还是要控制好温度,还是这个电陶炉是买回来炒菜用的,只是顺便试一下效果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言差矣 下面搞200度
上面风枪 加上方嘴
和BGA 没分别

兄弟知道一般的主板电容耐温值是多少吗?
105摄氏度。
你加热到200度,不爆只能说你运气比较好。

网友:
天呐好强大,有机会试试,如果行得通那厂家的返修台就不好卖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知道一般的主板电容耐温值是多少吗?
105摄氏度。
你加热到200度,不爆只能说你运气比较好。

兄弟!你那是最高工作温度,短时焊接200度没问题,有机会你也可以试,我看可行!此法是维修同行的福音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知道一般的主板电容耐温值是多少吗?
105摄氏度。
你加热到200度,不爆只能说你运气比较好。

没有实验过是没有发言权地

网友G:
光波炉应该也能行吧!电磁炉的话,那是万万不可的!工作原理大家都懂!

网友:
那就是一个光波炉吧。

网友:
成功与否楼主说了算,闲着蛋疼可以用垃圾板子试下,注意安全。

网友:
还是要有上热风的才行.光有下效果很差的.要二面夹攻.

网友:
好吗???、
观望

网友:
这显卡用家里吹头发的都可以吹好,你去试试98以上显卡,那就知道错了

网友:
有点怀疑,但还要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胆大呀,电磁炉做土炮

你好好看看,是电陶炉,不是电磁炉,两者相差远了。看题不清,做题也不会做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光波炉应该也能行吧!电磁炉的话,那是万万不可的!工作原理大家都懂!

我就是用光波炉加热的,很适用。新手要摸索一段时间。

网友:
我怕加热后背面的贴片元件全掉下来了

网友:
人才   伤不起啊

网友:
楼主很强大       这都行     还可以烤动

网友:
一般需要拆电容的.....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
怪怪龙地洞这样都行

网友:
楼主牛,这样都能用,那BGA厂家不好做了,个人觉得还是买个BGA好

网友:
觉得这贴子在误导人家,会害死人的。

网友:
我853预热台+850风枪,一开始好还做好了笔记本的桥。后来,最近经常做坏东西,可能是天气吧。我还没见过电陶炉长什么样呢

网友:
这样都有行啊!牛班!

网友:
哈哈 楼主的胆子好大的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点评):
建议在发热器两端增加个电压表,直观,实验看多少伏电压最合适.

网友:
呵呵 ,方法可取。适合那些手头紧的同学

网友:
电磁炉还是不错的,便宜耐用,是居家生活的必备电器。

网友:
放台这个在BGA旁边,人家还以为你要做饭呢-。-
太牛了
哈哈

网友:
这种方法危险性较大,不敢去试

网友:
加热后不可以用力触碰,可能有掉件的风险。动作要轻,也是的不错的解决方案

网友:
今个是长见识了。。林子大了。什么人才都有啊!

网友:
~~大哥们真是奇想——真应了那句话“没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实在厉害,这个多少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实验过是没有发言权地

听你的意思?你是试验过了。
那请上图上真相吧。
我也希望这个方法可行,这样能省了BGA的钱。
如果你是信口胡说。
请你丫闭嘴!!!!

网友:
太有才了,,,BGA 说真的,现在的如果全是GTX460 HD4850以上的显卡,真的没有必要买BGA 因为这些卡脱焊机会及低,只有一些老卡风扇小,脱焊高。,花几千块钱,还不如像楼主那样牛逼的做法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用光波炉加热的,很适用。新手要摸索一段时间。

请问光波炉与板之间要保持多大的距离?还有不需要加热的地方要不要用什么东西遮挡?

网友:
烤的用的时间都不太长 也就是1到半年之间 从新植锡球效果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光波炉与板之间要保持多大的距离?还有不需要加热的地方要不要用什么东西遮挡?

间距3-4CM左右,不用挡。

网友:
本来不想理你
看来你还是不死心啊
我给你发下 我土炮的全家福

网友:
我家也有这样的炉子,改天试验一下

网友:
哈哈 放个锅可以涮火锅了

网友:
神啊 !彻底无语了

网友:
我也是觉得这样不可行,电容标称的是高热105度,你这来个300度能行啊????

网友(点评):
谁说的,,本人的BGA 上温200度,下温360 也没有说爆电容,。

网友:
人才就是这样诞生的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呀

网友:
头一次见到,果然不同凡响呀!

网友:
不是办法的办法 轻易不可取,不过穷人可以拿来试试

网友:
量小就这么做,量大就搞BGA,其实这东西顺手起来也不比BGA差

网友:
额地神哦,高手如云。

网友:
  修板修累哦还可以烤烤烧烤吃

网友:
比BGA要好,就是中间没有风嘴

网友:
这个不行吧?真能搞得好吗?

网友:
直接用风枪算了,还快

网友:
电容不会爆?

网友:
太牛了,这样都行

网友:
非正规维修法,成功率不是很高吧。最起码不够专业!还是用BGA吧!

网友:
这个红外发热原理与返修台红外的上温区是一种原理?

网友:
楼主威武,在下佩服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我烤过把后边的零件都掉了好多。

网友:
这样BGA都省了

网友:
温度好控制吗,如果行的话,bga省了

网友:
改天也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电陶炉,我也想买一个试一下,能发具体的参数给我吗

网友:
这都行,真佩服你们

网友:
这都是被逼无奈呀呵呵因为专业级别的BGA价格很高普通的低端的不好用,希望坛子能出一些便宜的,不过BGA漫天飞的时候如果开始了,又不赚钱了

网友:
电陶炉是怎样加热的,会不会 把别的原件考坏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电磁炉啊,家里都有啊。

是光波炉。如果是电磁炉是不可能的

网友:
哎我的马!以后楼主可以一边烧烤一边修主板显卡了!哈哈哈

网友:
这么牛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