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开机0.2A CPU没供电维修

楼主(2012-10-08):
客户拿来说不显示,接着电源试才0.2A ,测CPU没供电,有时还掉电。就想上网查下有没通病,查到显卡虚焊引起的开机掉电,看下是N卡二话不说直接加焊,焊完试机OK,装机后发现电池开机不显示,难道是CPU大电容的问题?直接找6个330代换试机OK

网友:
估计还是大电容的问题多

网友:
是AMD的吧?????

网友:
LZ走弯中了吧,,这个问题一般是NEC电容的问题.这个修了不下十台了,,基本是电容问题,,还没修过这机的显卡呢.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哟,楼主。不要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而且你也拆了没CPU供电,怎么会关显卡虚焊的事喃。

网友:
楼主太神了 我就用了四个330搞定

网友:
没有cpu 电压估计就是这个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