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美格的17寸液晶显示器,关于改高压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08):
高压包的12供电在哪里切断?   懂得朋友帮我指一下在哪个位置 ,谢谢了。
之前改了,亮一下就灭了,可能和没切断高压包的给你观点有关系。

网友A:
那个新高压板的红色供电应该接在哪里。有懂得朋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那两个保险应该有一个是12v的吧,用表测下,翘起一个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把高压包下了就行了

网友B:
这款高压包不是易坏的品种,你看看是不是灯管太老了,还有12V的问题不想回答你,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你得好好的学习学习!!!

网友:
12V接在电容上,地接在电容的另一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高压包不是易坏的品种,你看看是不是灯管太老了,还有12V的问题不想回答你,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你得 ...

灯管没问题

网友:
红线找12V就行了

网友:
猪头一样,找到整流后面电容,用表量不就是 了

虽然问的问题比较简单,但也不能骂人家,毕竟谁都是从新手来的,你把前面的半句话去掉,人家一定会谢谢你的解答的。

网友:
12供电不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你电源板高压包后面那个保险就是啊拆了它

网友:
用表在这两个黑色的胶套套住的电感上量量哪个是12V就连哪

网友:
哎呀!高压包后面那个保险就是啊拆了它

网友:
外加一个高压板,此故障修复。

网友:
拿掉3055那两个MOS管

网友:
你这个感觉像管子穿  高压包应该没坏
重点查下 U1和U2
估计有穿的 板子都变色了看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新高压板的红色供电应该接在哪里。有懂得朋友帮帮忙,谢谢了。

就把那个保险去了就行了

网友:
变压器输出的地方,有整流管和滤波电容,量一下电压就知道是哪路线

网友:
看电容就知道了,5V那边常放10V的电容,12V那边常放25-35V的电容,在不得表测一下,断了后面还得,可能你电源也行了

网友:
X uf/16v电容正极接的是5V电压,X UF/25V电容正极接的是12V电压。一般找25V电容正极就可以找到你要的12V。

网友:
把高压场馆换了 实在不行机,把高压保护关了 ,还不 行就是 高压变压器和灯管了

网友:
这种板的高压部分确实不爱坏

网友:
把高压部分拆掉就好了

网友:
那两个保险应该有一个是12v的吧,用表测下,翘起一个引脚

网友:
邪恶的楼主 背景值得深思

网友:
硬是没整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要好好学习呀 靠近升压变压器附近的保险旁边有俩个滤波电容

网友C: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条 测试灯管看看 。12V接输出滤波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
12V都找不到,建议你还是换块原装板子,得了
这种板子现在也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