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微短路

楼主(2012-10-08):
今天接了一台明基S41的机器,客户说插拔无线网卡时就不亮机了,我插上可调电流表0、61A的待机明显有地方烧掉了。我用手一摸果然BIOS很烫,然后又量3V的电感对地0欧,加电烧发现南桥烫,拆下阻值正常。在料板上拆了一个BIOS 和南桥重新换上去OK

网友:
这无线网卡插得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