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神奇掉电,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10-08):
一台东芝L510 独显机器,开机后电流一直上标,到2A左右,刚出背光,掉电。单板+U+内存,觉得电流太大了。。不接内存,开机不掉电。跳变两次到0.76A   各路电压均正常。。求高人指点!!!谢谢了!!!

网友(点评):
在其他板子上 的CPU供电 拆6个330 电容 代替CPU后面的大电容! 如果要换电容 简单! 用戒刀或者手术刀 反正比较锋利的刀片 把电容切开 用烙铁 焊下来! 加上有铅锡 最好的是用BGA 做上去 完美。!

网友:
cpu 滤波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是通病

网友:
看看各个供电是否有杂波

网友:
CPU  背后是一个四方很大的,,没有一样的电容

网友:
一楼和二楼正解,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方形大电容,根本取不下来!!

取不下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
电容 换过了,没用!!!还是刚要显示时就掉电了!!!真晕!!!

网友:
电容换了,通了两次电后,现在CPU 供电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