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曲折维修过程

楼主(2012-10-08):
大家好,我笔记本实战维修经验肯定是坛子里最少的,所以别拍砖。所谓的曲折维修过程,如果是位经常修本的老手,也许几下就好。
起初拿到E40是笔记本不触发,无待机电流,找图纸,拆机裸奔测试没有待机3.3V,并存在保护隔离故障,试想19V不通过怎么会有后面的待机呢,并且ISL88731A充电芯片本体发热,这是断开芯片的电容,等电路确定的结果,换之。换好后保护隔离故障去除了。充电芯片不热了,但是仍然无待机电压,手摸待机电路发热,待机芯片为PU11 ISL6237IRZ-T,再换之,芯片不热了,但是仍无待机电压,检查待机PCU产生条件,发现3V待机电路有短路,一看去的地方也挺多,一个字“烧”。断开相关电路,慢慢从1A烧起,直到2A。仔细摸,并没有什么电路有发热情况,但是怎么多功能读卡器槽却慢热起来,奇怪,我取下读卡器的金属壳子,发现下面就是EC 8502E,上面黯然两个烧穿的洞洞,继续换之,然后再开机,3V 5V PCU都出来了,待机3.3V自然也有了,貌似成功的按下触发,结果瞬间掉电,到0.4A又回到原点,待机电压都存在,应该后及有短路的、现在想想换了这么多芯片,不能轻易收手。对照图纸,点开示波器,一组一组的测试待机转出的各路电压吧,设置示波器到触发模式,先看待机,后测3V S5 5V S5,+3,+5,HWPG,VRON等,包括CPU VCOER,等等。发现它们在瞬间的电压上升沿波形都非常完美。虽然没有全部测试完所有的信号,这时我停下脚步,思考了一番,能导致这么大面积的烧伤,除了雷击还能有谁?为什么看一下网卡部分,一检查,便有端倪,LAN部分有一个电容烧黑了,于是迅速断开与LAN所有相关电路,,取下网卡芯片,再通电,电流升到1A。机器修复。

网友:
雷击的直接断网卡相关电路

网友:
不错  牛人 思路清晰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楼主。

网友:
我有个E40现在是电流跳变一次,到0.8就不动了,是进水的机,之前是到0.4就不动的,这个机正常的电流跳变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思路还是蛮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