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08):
如题,阻值偏高 1000多。前置正常600左右,桥坏还是虚焊 灌水的不要来

网友:
只要到南桥线路好的 就加焊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正常值时400-600左右 跑跑线 看下U口到南桥有没有原件 没有的话说明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测的是数据线到南桥的阻值吧

网友:
换桥还不行就有可能线路断线

网友:
d对地1000多应该 是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