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2-10-08):
有5VSB,PS -ON 5V ,7500B供电8.7V ,8和12脚2.2V,,触发4脚电压由5V 变0伏,,这电源PS-0N 取自LM 339,
339待机电压,1-0.5V 2-0.7V 3-5V 4-1.5V 5 -0.11V   6-4.97V 7 -2.34V 8-1.34V 9-0.7  10- 2.48V 11-0.35V   12-V 0.03  13-0.05V  14- 0.07V ,触发后339第1脚变3.8V,其他不变,风扇不转,求解

网友:
还有触发后LM339 第6脚由4.97拉到0V

网友:
电源我们这里不修的,修了也用不了多久又坏 很头痛

网友(点评):
为了多创收不修电源没错。修了用不久,那可能是还没彻底修好。

网友A:
短接绿地后,7500的4脚变为0V这是正常的(339的2脚只要不升高电压就不用管它),现在楼主应该要查的是短接后7500的8、11脚的变化,如果相连的推动三极管的C脚的输出正常就查主开关管及其电路,反之查三极管

网友:
短接绿地后
,8和11脚1.5V,

网友:
是不是7500坏了,短接路线12脚供电有没有变化?8和11脚的推挽电路有没有查过?主开关管相连的驱动电路有没有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地后,7500的4脚变为0V这是正常的(339的2脚只要不升高电压就不用管它),现在楼主应该要查的是短接后 ...

今天修一电压过高烧坏的电源,看做工还不错,认真查了一下。保险坏、整流坏一个,两个13007炸坏,一个330UF/200V电容坏,13007下的0.1电阻两个全坏,换好后通电,辅助电源正常,主电源不工作,测494第8脚、11脚电压过低,仅1.54V,取下两个推动管,2222A,在线测不出问题,取下后发现一只坏,用945换上,通电全OK。
另一个杂牌电源,辅助电源坏了好几个元件,主电源坏一只管。6109的芯片。换好坏件后上电,辅助电源电压过高,换光藕一样。看电路,应该是6109的辅助电压稳压部分故障。因为手上没有6109可换,便采用分立件代换6109这部分功能,但始终不成功,电压无法稳定,只好丢弃了。

网友:
短接后,.八脚和十一脚由2.2V 变为1.5V ,推动管2N2222输入输出都是1.5V ,,正常吗?
待机时推动管输入2.2V 输出1.5V 。推动管检测是好的

网友:
J13007-2能代换E13007-2吗

网友(点评):
可以,自己查查管子参数PDF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
好久没有修垃圾电源了 因为收不了级钱  烦 都是客人逼的  呵呵

网友:
努力学习中………………慢慢发现电源的毛病也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