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台式机挂双硬盘

楼主(2012-10-08):
客人送修,要求必须用双硬盘。160G SATA,80G是IDE接口的。我该弄的都弄了 ,进BIOS可以看到2个硬盘。启动到滚动条的时候就死机。求高手指导下,本人新手。谢谢!!!160的有XP的系统,80的没有。

网友:
bios设置160的为优先启动项 是原来机子带的吗 是不是你先看看有没有坏道 真要不行在做系统......准备拿钱...

网友:
嗯!双硬盘,一个为母盘,一个为子盘,线一定要插好啊!       再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不过我没有查硬盘的好坏  马上干

网友:
bios设置160的为优先启动项 是原来机子带的吗 是不是你先看看有没有坏道 真要不行在做系统......准备拿钱...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575-1-1.html 是的

网友:
要分清设置主盘和从盘,否则启动不了系统,出现兰屏或死机。

网友:
新手 同意楼上的  主盘跟从盘

网友:
我和8#的观点一样!!!